DELL 1525 PP29L开机几秒就暗屏

楼主(2016-01-28):
开机几秒就暗屏供电19V 5V 3.3V都有,改通用笔记本高压条19V 地线,找不到那条是ON线

网友:
最好上图

网友:
通用高压板。中间的两个引脚,一个开启一个是调节。,其实连在一起也行,我用的是5v-28v的通用升压板。

网友:
通用高压板。中间的两个引脚,一个开启一个是调节。其实连在一起也行,我用的是5v-28v的通用升压板。

网友:
我都知道通用高压板上有开启和调节那两个分出来,就是排线上有9条线

网友:
先测下屏接口的背光开启是不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