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2c上电不正常维修

楼主(2016-01-28):
时间匆匆的流逝,兄弟我已经学了4个多月了。昨天第一次修笔记本,请让我细细道来。华硕x420c通电之后有待机,设备很古老。各个电感测量之后无短路,按下开机键之后,电流走到了0.6V左右,一直不上去。众所周知,华硕的图纸难找。所以我先检测各个供电,查出cpu的两个供电电感无电压,所以我将其飞线如图

                                                             继续,查了下EC的各个条件都正常,我就开始怀疑是CPU与GPU的供电芯片了【反正检查下也不亏】如图

                                                          这是我找的同型号的,因为没有华硕电路图。首先我检查了芯片供电的几个引脚分别是第九脚VCC和第二脚TONSET还有第37脚PVCC均有电压,电压的值也正常。因为这个芯片分两类供电,分别是CPU供电和GPU供电。【过程很复杂,我直接说检查到哪个引脚有问题】有问题的是:第16脚OCSET和第21脚VR-READY都无电压,因为GPU供电都是正常的且GPU的这两个引脚都正常供电,所以我就肯定是这两个引脚是不正常的。如图这两个引脚都是由VCC与VCCP电压通过上拉电阻拉高,我就检查了这两个电阻都正常,供电也正常。我就觉得是前级的什么把这两个引脚的电压给拉低了,导致没有给CPU供电。扫了一遍点位图,这两个电压都由cpu控制的。                                                     总结:由于这两个引脚没有输入电压,导致cpu的供电电感形成回路无法给CPU本身供电。【虽然电感是有电压,但是并没有输入电压给CPU】                                                                    店里有这个料板,所以我把CPU换上去了。附上亮机图

                                                           各位加点分啊,发帖不容易!

网友A:
看得很累  结果就是CPU坏了换了个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得很累  结果就是CPU坏了换了个CPU

嘿嘿,毕竟我是小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毕竟我是小小白

我是说你发帖可以分段穿插发  要不看着很累

网友:
看2两边  终于看明白了   cpu坏了哦

网友:
正在修这个笔记本,但不是这个问题,电流0.11,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华硕的机子图纸不好找,我都不建议朋友买华硕。

网友:
华硕图纸都很少,点位还是有的

网友:
科班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写得很好

网友:
厉害啊,这样也行啊。。

网友:
还小白,真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