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1-28):
接了一台B470E,拿来时不触发,按开关KBC_PWRBTN_EC#有跳变,EC没有发出PM_PWRBTN#信号,换NPCE795GA0DX后可以触发不出集显供电,换集显供电芯片NCP5911和上下管后CPU供电也不出了。
测6131芯片9、10、12脚都正常没有输出波型,换掉NCP6131还是没有CPU供电,这回供电管瞬间有波,

断开PL4301、PL4302波形正常。

应该是保护了,手头没有B940的CPU换了个I3-2350的上去也是这样。请教下这种情况要怎么判断是不是VCC_CORE后端电容有问题?或者其它地方的毛病?

网友:
换了芯片后才不出CPU供电 应该是你芯片没换好 集显供电是过了内存才出来的  前面如果没好  纠结什么后面

网友:
铁片旁边的8只脚那个芯片!大多数是

网友A:
换完芯片不出CPU供电,肯定芯片没换好。这款CPU也容易坏。

网友:
前面内存过了不?

网友:
换回原来的主芯片看能出CPU供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完芯片不出CPU供电,肯定芯片没换好。这款CPU也容易坏。

换集显那一路5911和上下管,现在是3个5911和6个上下管全换掉的。中间有一次电流到0.9几然后又掉回来,现在一直0.2几不出CPU 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集显那一路5911和上下管,现在是3个5911和6个上下管全换掉的。中间有一次电流到0.9几然后又掉回来,现 ...

CPU供电芯片开启是否正常。

网友:
有的主板 都点亮了,也没有出来集显电压

网友:
先考虑BIOS,再动其他

网友:
有没有八角管

网友:
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看看正常不按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芯片开启是否正常。

换了片6131后CPU供电有了,现在是不过内存,SMBCLK、SMBDATA无波,除了集显供电都出来了。BIOS也刷过几个了,除了桥还要考虑什么?

网友:
估计哪里还焊好,动的地方越多,就会越乱,思路挺重要的。

网友:
今天正好遇到这样的一台机器!!

网友(2016-02-27):
我有一它台,CPU集显供电烧了,板层都烧了,怎么修

网友:
看跑码了没有,跑码之后才出集显供电的啊

网友:
换8脚的小芯片

网友:
我也修了一个,cpu也坏了,铁皮管也坏了,换了还是不出集显电压,现在度不知怎么修了,换桥还不如直接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