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05 AMD CPU NV独立显卡 开机死机黑屏

楼主(2016-01-28):
联想一体机b505 AMD CPU   NV独立显卡  开机死机黑屏   这是什么问题啊       别的都换过  就没换过主板  应该是主板哪里出问题了  能维修么  求高手指教

网友A(2016-02-29):
我现在有一台B505 一体机  换南桥好了

网友B(2016-08-31):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有一台B505 一体机  换南桥好了

故障 也是  死机 黑屏 开机慢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故障 也是  死机 黑屏 开机慢吗?

你的显卡,南桥都换过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机器同样的状况,换过显卡板,就剩主板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显卡,南桥都换过吗,>?

没有,我感觉不是显卡和南桥的问题

网友D(2016-11-13):
我也遇到一台进系统看视频一会就黑屏 电源灯还亮着 就是屏幕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一台进系统看视频一会就黑屏 电源灯还亮着 就是屏幕黑的

有背光吗?显卡问题大一些

网友E:
同样的问题,开机运行一会自己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问题,开机运行一会自己黑屏

黑屏的时候有没有背光,这个机器显卡,桥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楼主的解决了吗?我手上也有一台,进系统黑屏一会就重启了,会报风扇错误……

网友F:
那是南桥虚焊了,用风枪吹30秒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是南桥虚焊了,用风枪吹30秒试试看

这种amd的机器最好重新植球,amd的发热量太大了,加焊会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