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更换电池的时候不小心把U3撬坏了

楼主(2016-01-28):
iphone5更换电池的时候不小心把U3撬坏了,在网上买了U3用风枪焊上去也不行,请问能飞线吗?怎么飞线吗?请高手赐教。

网友:
不掉点就不用飞线啊,掉点就要飞线了。

网友A:
这个可以短接,1脚接6脚,3脚接4脚。

如果不方便吹焊,飞线也是可以的。六条线,一会也飞完了。

网友:
真是高手,一语道破个中天机

网友:
高手啊,眼前一亮啊

网友:
高手在民间,佩服

网友:
多学点知识  对自己有好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短接,1脚接6脚,3脚接4脚。

我想请教您,您的点位图有没有办法下载到?平常下载的点位图没有PCB布线,PCB螺孔损坏根本无法判断是否断线,求师父帮助,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您,您的点位图有没有办法下载到?平常下载的点位图没有PCB布线,PCB螺孔损坏根本无法判断是否断 ...

人家说的很明白了按照这图接就就对了,判断是否断线就测1脚跟3脚   4脚跟6脚之间的对地阻值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您,您的点位图有没有办法下载到?平常下载的点位图没有PCB布线,PCB螺孔损坏根本无法判断是否断 ...

有人发了点位图的,可以找找,还有电路图,按照电路图+点位图,就可以连线了。在用万用表测量一下u3的焊点对地电阻,有电阻就直接接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说的很明白了按照这图接就就对了,判断是否断线就测1脚跟3脚   4脚跟6脚之间的对地阻值应该是一样的 ...

我的是BS3被顶破,跟本案例关系不大,谢谢!

网友(2016-03-04):
重新 焊接

网友:
U3芯片不能直接连线吧?

网友:
这个好像不能短接吧

网友:
人才,当然可以飞啦

网友:
u3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