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DG15 二修之不定时掉电一例

楼主(2016-01-28):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电脑城内外,引无数商家竞“折腰”/!天冷、人冷、心冷、生意更冷!
废话不多说奔主题!
时间:前两天
地点:自己维修台
品牌:DELL N5010
板号:09909-1 DG15
现象:不触发

某天社交软件收到一条某商家新消息,内容是DELL 掉电可以搞吗? 我叫他送来,不一会儿机器如期的到来了,商家放下机器就走了,插上电源,晕明明是不触发吗?怎么回事掉电呢?告知商家后拆机吧!三下五除二拆开,拆开后惊呆了我和我的小伙伴,EC\PCH\GPU.全都被干过了,

测待机,乖乖5V 只有4.1V 3V 正常,瞄了一下待机芯片,TPS51125 再仔细一看有进水!搞搞进水的地方,还是只有4.1v,换芯片后3\5V正常,可依旧不开机!测了一圈条件,怀疑是iBOIS问题,耍后果然能开机,可以问题来了!掉电!并且不定时,在刷个BOIS?刷吧!故障依旧!并且在掉电的瞬间待机也会掉,看来是保护? 难道是温控?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在进入系统测显卡温度不高呀!怎么破? 最后实在没招了!干显卡吧! 上了【迅维】家的CF360T 装机测试居然好了!维修到此结束!附上CF360T写真照!

网友A:
显卡换了还是加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换了还是加焊了

加焊加焊加焊加焊

网友B:
这个掉电怎么和显卡有关系啊

网友:
进水机的确不好修啊,还是二修机,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C:
估计开始故障就是5V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开始故障就是5V不正常吧

也许吧!不知道上家哪里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掉电怎么和显卡有关系啊

AMD 很多呀!显卡引起掉电! HP G4、CQ42 ....

网友:
给群里的兄弟顶起……

网友:
这是做广告的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掉电怎么和显卡有关系啊

估计是显卡虚焊带不动负载所致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显卡虚焊带不动负载所致

显卡虚焊会带不动负载吗?N4030 我还真遇到过 显卡造成掉电的 不过不知道原理

网友:
这个机子最好还是换了 免的返修

网友:
掉电前风扇狂转,显卡造成的温控掉电,修了好些台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好啊, 楼主的上家维修技术太差,你看EC也干过,没弄好,电压不正常,BIOS估计也刷了,居然还没刷对,楼主换了EC,又刷了BIOS,PCH南桥没焊坏不错了,又焊了显卡GPU,还没焊好,楼主又重焊了显卡,好了,还是CF360T设备好啊,等我也换台。

网友:
迅维BGA机器是大功臣

网友:
楼主刷bios后待机五伏正常了吗

网友:
先收着,最近修准时掉电的都搞不好,烦人啊

网友:
显卡虚焊了 可能带不起 就这样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好用

网友:
我的也掉电  机器也是360T
明天到店里 搞下 试试

网友:
N5010  因特尔 8个显存颗粒

网友:
我觉得这样修好的关键是进水的,你上BGA吧水分靠干了

网友E:
CF360T设备多少大洋?

网友F:
广告明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CF360T设备多少大洋?

6000多 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广告明显啊!!!!!

绝非                 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