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a屏蔽板载内存之三 y581c X550C

楼主(2016-01-28):
一台ASUS Y581C  板号:X550CC  REV:2.0.进系统蓝屏,进PE重启,硬盘,键盘这些排除后,主观上认为是板载内存的问题比较多。找来点位。三几下把PCB_ID0,PCB_ID1.PCB_ID2的电阻移了个位,再加条三代四G的内存,上电发现没显示。经反复测试只要把ID1 和ID2移了就行。

网友:
ASUS X550C 板号:X550CC REV:2.0.这台机到我这时是二修机,开机电流到0.76左右不跳,拆开发现CPU供电,网卡,PCH全给加焊了一遍。可能修不好还把PCH返面的三个件给拆了,还好迹象明显。刚好手头也有上面修的机子还没拿走。把焊油清干清,再把缺件补上后,上电电流大了一点。到0.87A,还跳了一下。现在应是原故障了。再次把对象描向板载内存,一分钟不到屏蔽完成(因为昨天刚做了一次这样的手术)。插上试机的4G内存,开机一样没显。只是电流在不停地跳来跳去,后重启,手术没错的昨天验正过的了,难道又是BIOS。哈哈,64M的写上后果正显示了。下面上图。

网友A:
刷BIOS好了吧,板载内存没问题吧

网友:
ASUS这几款机的键盘也换的多。
最后来一个合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好了吧,板载内存没问题吧

对,两个都是BIOS问题。

网友:
高手   向您学习

网友:
这机器bios也容易坏

网友B:
俩个板载内存应该是好的,你屏蔽内存跟论坛上有一点区别,以后遇上也实验一下

网友C:
为什么不先刷BIOS看看,不行就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先刷BIOS看看,不行就屏蔽板载内存?

因为ASUS的板载内存实在是太易出问题了。所以……。看来经验也能当真阿。

网友:
这个改板载内存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俩个板载内存应该是好的,你屏蔽内存跟论坛上有一点区别,以后遇上也实验一下

不同的板号都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维修难度不错啊

网友:
华硕的好难得修,要图没图,要点位没点位,,板子元件还没标号。  这难度扛扛的

网友:
asus 有点图好办事呀

网友:
一个电阻 一个BIOS?  分析的挺好!!!

网友:
好方法,  这个确实受教 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这种带内存的板子估计很都,一定能用上

网友:
楼主,是把ID1与ID2对换位置吗?

网友:
LZ真心牛B 这都被你搞出来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就是BIOS 问题多

网友:
会理论的人就是牛,只要图纸在手,天下我有。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太任性了

网友:
华硕的好难得修,要图没图,要点位没点位

网友:
我怎么没看到BIOS啊 !!

网友(2016-02-27):
不上个好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