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零年的长城电源,看着挺新的,丢了可惜

楼主(2016-01-28):
10年10月22日的长城电源,看着挺新的,丢了怪可惜的。各电压空载正常,3.3V电压加假负载后异常(降低),而且随着负载的加大下降加大。请教高手问题部位,修理方法……

网友A:
感觉像是3.3V部分431或是PNP的三极管坏了

网友B:
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C:
先确定电解性能都正常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3,3V的取样电阻.......

好的,马上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3.3V部分431或是PNP的三极管坏了

马上检查,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电解性能都正常再说吧。

原来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不管电容鼓包不鼓包统统换掉

网友F:
换3.3V输出电容吧,估计是容量下降,带载能力下降

网友:
把电容都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不管电容鼓包不鼓包统统换掉

加速电容也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3.3V输出电容吧,估计是容量下降,带载能力下降

原来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不管电容鼓包不鼓包统统都换掉了

网友:
原来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不管电容鼓包不鼓包统统都换掉了

网友:
把电容换了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G:
先换电容,再换取样电阻和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

一般好像是电容的问题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源坛中有近似的图纸可参考.搜一下 ...........

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图纸

网友:
楼主 成功没有啊

网友:
看来大家都比较闲

网友:
搞定了吧,呵呵

网友D:
查一下3,3V的取样电阻.......

网友:
长城电源的质量实在是一般啊,一般用几年就容易坏了

网友H:
电源这东西有修的价值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进展如何 ?.......

惭愧,毫无进展

网友:
通常这问题都是电容--二极管--电阻这顺序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源这东西有修的价值么?

学习一下,闲得无聊

网友:
对电容的问题

网友I:
学习学习,楼主好心情,我也有激光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学习,楼主好心情,我也有激光这样的

谢谢捧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3,3V的取样电阻.......

请问一下,那个是3.3V的取样电阻,还有12和5V的取样电阻分别在那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换电容,再换取样电阻和三极管

那个电阻是取样电阻?你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3,3V的取样电阻.......

3.3取样电阻在那里?

网友:
看楼主的图片,是功率因数电感的问题,建议换后掉再测试,期待楼主的进展

网友J:
搞好了没有啊,楼主,看情况像是电容问题多一点,不过好像没什么维修价值啊,二手长城电源去拿货也是20块左右,我们都是明显的问题就修一下,不然都是拆掉大电容卖废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搞好了没有啊,楼主,看情况像是电容问题多一点,不过好像没什么维修价值啊,二手长城电源去拿货也是20块左 ...

忙着过年呢

网友K:
这个电源如果你只是给3.3V加负载而其他两组电压空载的话,3.3是带不起负载的。
重点是,必须给5V加上足够的负载,然后3.3V才有带负载的能力。要知道,3.3V是从5V调整后得到的,而电源的取样电路5V为主,12V为辅,3.3V则是利用5V绕组的脉冲,经过磁放大器调制得到。因此,必须给5V加上负载,然后3.3V才有带负载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源如果你只是给3.3V加负载而其他两组电压空载的话,3.3是带不起负载的。
重点是,必须给5V加上足够 ...

谢谢指教……

网友L:
拆了3,3v并联那个电阻试试

网友M:
不会是单独给3.3伏加载吧,ATX电源,是综合取样的,你单加载3.3伏,电源的输出功率不会增加的

网友N:
这东西谁去修??我都是丢去卖废品,你还200W我400W长城都不搞,有这时间多跑跑业务比这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拆了3,3v并联那个电阻试试

好的,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东西谁去修??我都是丢去卖废品,你还200W我400W长城都不搞,有这时间多跑跑业务比这强多了

谢谢指教,我只是闲得无聊,拆了解闷儿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会是单独给3.3伏加载吧,ATX电源,是综合取样的,你单加载3.3伏,电源的输出功率不会增加的

谢谢指教……

网友:
  我这边的装机客之前一直迷信长城电源,所以这个牌子电源歇菜的例子我遇到比较多,它不像金河田、航嘉啥的换下鼓包的电容就能简单搞掂,基本上我打开它的底板,看高频整流管所在PCB基板已经发黑的,就直接判死刑了。

网友(2016-03-10):
大家都在关注,,,,,,,,,,

网友:
长城电源 电容坏的多,把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2016-04-18):
我手上也有不少于8只坏长城电源。丢掉有些可惜。放着有时又不想修。真为难

网友:
我也是想看结果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没有  期待结果

网友:
代换一下3.3伏整流管试试,整流管性能变坏,也有可能。

网友:
先查电源。再查肖特二级管。再查比较电路和

网友:
查这些元件。

网友:
觉得应该先测一下3.3V输出部分电容的容量有没有变化,通常是电容引起的故障比较多

网友:
修电源太费劲,手都伸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