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 ZIVY2 LA-B111P 不是所有的BOIS都叫通用BOIS

楼主(2016-01-28):
时间:往日
地点:维修台
品牌:联想
型号:Y50
板号: ZIVY2 LA-B11P  REV 1.0

长话短说一切从简!电流1.5-0.9 反复跳变!放电一样!不查内存不跳!不禁意间发现内存槽有一个针弯了,大喜,挑开,大悲、故障一样!那接下来就是刷BOIS了,刷到号为止!打算去官网可是网络不听话!上【迅维】下一个、刷上故障一样(用的新BOIS芯片)!换原芯片试下? 果然可以亮机!你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  NO NO NO亮机慢! 改吧!最后成功快速亮机!忘记拍照了!附上万能的BOIS!通用的 通用的 通用的

网友:
不好意思 搞错了  附件没传上来  今天传不了 只能明天追加附件了

网友A:
你的意思是,BIOS芯片不能通用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BIOS芯片不能通用对吗

大多数是可以得  这个我试不行 等大家验证

网友B:
没搞明白,刷BIOS还需要换新的BIOS刷吗? 能刷BIOS就是好的,需要换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搞明白,刷BIOS还需要换新的BIOS刷吗? 能刷BIOS就是好的,需要换BIOS吗

保留原始资料

网友:
楼主也学会改BIOS了吗

网友:
原始资料备份就好了嘛。。。

网友(2017-11-17):
有个疑惑,同型号BIOS为什么一定要原BIOS 刷的程序 才能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