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C-471G 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6-01-28):
        今天收到一个ACER EC-470G笔记本,插电流表测试无待机电流,不触发,拆机检查无进水痕迹,测量各大电感对地无短路,测开关,3V,5V待机电压全无,接着又测电源接口电压19V正常,测到PQ30的时候,发现D级电压才4.5V,明显不正常,正常应该是19V,测S级和G级已经短路同是19V,于是找芯片替换了PQ30,插电流表测试待机0.008,开关电压3.3V,3V,5V待机都正常了,触发开机亮屏,到此修复完成。

     其实如果PQ30坏了还会出现单插电池能开机,插电源不开机,不充电的问题,客户这个电池一点电都没有了,所以正常检测不开机,如果问清楚客户本子的问题,这个绝对秒杀。

    劝大家以后修本如果客户在身边,一定要问问笔记本损坏的原因,检测好本子的故障,再拆机维修起来节省不少时间。
      附上原机备份的BIOS,2M和4M做一起的,EC-471G BIOS,反复刷写,证明好用。

网友:
隔离没过,常见故障。楼主补充的很在理

网友:
路过,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这款几好多人买,我也修几台了

网友:
3v5v待机故障好捡钱啊

发出修好机器外的经验总结好评

网友:
是保护隔离管坏了?截个图更好

网友:
宏基的很多19V没电到的,很难搞

网友:
直接秒杀  支持

网友:
又是秒杀,收钱送机

网友:
是保护隔离没过吗?。。

网友:
保护隔离过了,电池都能充电 就是19V 公共点没有电压 我刚修一Toshiba 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小白的福利。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