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55无CPU供电6717成功代换6717A

楼主(2016-01-28):
   本人理论不好,修板全凭经验。以下是维修步骤;
第一步:全板无短路,各大供电阻值正常,插上电源通电

第二步:检测电压流程, 内存电压正常,CPU电0.07不正常.

芯片3脚VCC 正常  36脚48脚BOOT正常,VID正常 ,  14脚EN,3V? 平时修其他板子都是1V左右,这个板子修的少不怎么清楚,没办法只有当做EN电压有问题修了、

查TRQ3 G极也是3V 三极管特性高电频进抵电频出,TRQ4 D极出来也是3V,断开TRQ4的上拉电阻R5630,电压还是3V,其实现在也就绕了一个大圈,纠结半天还是打算换一个芯片看看,找了半天没找到了一样的只有6717不带A的只有换上试试

6717代换6717A,换了过后要不要通电我都纠结半天,想了一下烧了就不修了。

看到诊断卡这个54心情有一点小激动,在测量一下EN电压,1V这里不明白怎么回事(麻烦大师傅帮我讲解一下}插上内存亮机

装了一个系统烤鸡一早上没什么问题,打了电话叫客户来拿机器,                   到此维修结束,写的不好,大神勿喷,

网友:
楼主编辑帖子能力也不行啊,不过看得出来还是很有经验的啦,赞一个

网友A:
MOS管在这里画错了,

网友:
真的假的???????????

网友B:
按图纸上有分压电阻来算EN应该主是2V多点,你测得只有1V多可有芯片内部拉低了吧,具体还得看芯片手册说明才知道,因为14脚是个复合脚,芯片工作前作为EN使用,芯片正常输出工作后又作为检流用,开启时与正常工作后电压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在这里画错了,

MOS管怎么画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图纸上有分压电阻来算EN应该主是2V多点,你测得只有1V多可有芯片内部拉低了吧,具体还得看芯片手册说明才 ...

谢谢讲解!我明白了

网友C:
按你发这个图开看的话EN为3V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你发这个图开看的话EN为3V是正常的

3V是正常的?你看错了吧,VCORE_EN是别的地方发过来的开启CPU电压的,而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是OSC/EN这里,3V会经过R5630与R5629分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图纸上有分压电阻来算EN应该主是2V多点,你测得只有1V多可有芯片内部拉低了吧,具体还得看芯片手册说明才 ...

你说的复合脚也可以立即成这个引脚内部电路集成了多项功能机制。

网友:
厉害厉害 这样也行啊  楼主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复合脚也可以立即成这个引脚内部电路集成了多项功能机制。

是的,根据脚位电压电流的不同而工作的模式也不同

网友D:
个人理解EN正常工作时是1V左右   远高于或低于1V都会芯片关闭  不工作    其他芯片内部电路原理咱们不需要深究     其实很多电源芯片都是高电平时正常工作   但是是远高于正常的高电平值   芯片还是会关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楼主牛B

哪有,两个版主还在这里呢,我就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理解EN正常工作时是1V左右   远高于或低于1V都会芯片关闭  不工作    其他芯片内部电路原理咱们不需要 ...

还有这种情况?一般比1V电压多的,我也认为正常了,有些分压电阻断路,没起到分压效果,电压直接过来了,貌似pwm也开始工作了。

网友:
简单的问题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板子似乎供电芯片坏是通病,修了一堆都是这个芯片坏

网友:
一般我就是把en电压高于1v的就当做正常额

网友:
前段时间一块映泰的主板也是L6717坏,我换了L6717A上去可以开机但系统进到一半不动了,结果又换回L6717又可以正常进系统了

网友:
en为高电平即可不必过于纠结,这叫理论不好?那我都已经无地自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