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5开机报F1 F2时间不保存解决

楼主(2016-01-28):
前些天修一台联想B305一体机,开机报F1 F2错,进不了系统,时间设置好了重新开机又不保存,时CMOS电池有3.2V电压,从维修电路上,第一直接就是南桥,直接焊一下再说,焊好测试OK.这机报错跟BIOS关系不大

网友:
哦,还有这样的

网友A:
最好还是先测量下,不要一来就动桥哦,风险会增大

网友B:
我上次遇到一个,后来返修了,加钱换了一个南桥

网友:
我刚修了一台这机,电池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遇到一个,后来返修了,加钱换了一个南桥

一般加焊熔了都是可以的,只是广州这边维修价格低报不起说换客户一般就不修了,我们多数是直接焊一下,能换一个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先测量下,不要一来就动桥哦,风险会增大

修笔记本 一体机 也有七八年了,现在拿起手很少测量的,修多了很多是凭经验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