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 7002tx不充电

楼主(2016-01-28):
        HP DV6 7002TX 11253-1 故障现象不充电,在系统里能认到电池,显示正在充电。没找到图纸……为有换芯片碰碰运气。首先换了充电芯片,故障一样,再找BIOS,刷了还是这样,难道是IO,再换一个,还是一样,没办法了上迅维搜充电芯片的型号,找到其它机器型号有这个充电芯片型号的图纸,查查条件吧。查完,都正常,到底是什么问题啰!真是难搞。
        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是充电芯片这块的间题(因为换了芯片第一次插电,会有一次大短路),把上下管换掉还是一样,是不是上下管大短后把充电芯片又烧坏了,再换个充电芯片,又一次大短!怎么回事!换了那么多还是没修好啊。天啊……
        对着图纸-主板-图纸-主板一翻纠结后开始怀疑是不是保隔那些P管有问题,一测,PU4006果然短路了,换掉,插电还是一样,怪了还有问题,之前的大短是充电芯片坏了,再换一个,OK,修好。

网友A:
pu4006短路导致充电芯片坏了,你没找到主要原因 就换充电芯片了,最后把pu4006与充电芯片一起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4006短路导致充电芯片坏了,你没找到主要原因 就换充电芯片了,最后把pu4006与充电芯片一起换了就好了。

对啦,就是这样,一开始没想到是它呀。

网友:
原始故障PU4006坏,电源适配器和电池同时用短路。结果第一次没找准故障点,直接换芯片把也毙了。

网友B:
谢谢分享,楼主遇到这算比较简单,有些充电问题的还是比较难修,就要有示波器比较好判断

网友C:
这个P管坏导致不充电,电池和适配器同时使用短路,都是这个P管问题,已经遇到很多了!

网友D:
最后也修好,一身汗吧,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楼主遇到这算比较简单,有些充电问题的还是比较难修,就要有示波器比较好判断

没学过示波器,修不好就一个字‘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也修好,一身汗吧,加分了

楼主丈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P管坏导致不充电,电池和适配器同时使用短路,都是这个P管问题,已经遇到很多了!

我就遇到过两三台吧,不怎么记住它。

网友E:
大短路?没有烧坏,你运气真好。

网友F:
电池充电器同时插上,大短,先查保护隔离管,

网友:
是走了点弯路,不过经验都是这样来的。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
之前我有一个 惠普的G6 也是隔离管挂了 充电充不进 充电电感发烫 电流跑4A多
更换隔离管OK

网友:
修充电    要细心啊

网友:
没想到保隔P管都会导致烧充放电

网友G:
为啥不换个电池试试呢。

网友:
一般都不好 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短路?没有烧坏,你运气真好。

是的,大短没烧出其它问题,就是充电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啥不换个电池试试呢。

客户已经换过了哦。

网友G:
换过板子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充电器同时插上,大短,先查保护隔离管,

能正常进系统使用就没怀凝保隔了,以后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过板子了吗。。。。。。

为什么要换板?

网友:
多修几次这样的故障就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