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VD 不触发 有没有通病

楼主(2016-01-28):
X45VD 不触发 有没有通病

网友:
有无进水腐蚀,掉件,先刷BIOS

网友:
刚有朋友上传了,BIOS,可以先刷上试试,看看版号一样不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1147-1-1.html

网友:
看有无待机,这机器图纸和点位估计都没有。好在ASUS的BIOS可以刷刷看,还有就是待机芯片和EC的数据手册应该可以找到的。参考着修吧。

网友:
内存下面103排阻

网友A:
有啊,有一个排阻10K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按照时序查吧,那又那么多通病修啊

网友:
这样修版不行啊。老想着通病。按时序慢慢查,修好了不是更有成就感!

网友:
别老是想着通病   有通病估计现在也没有人说。

网友:
没有修过这中机器   学习学习

网友(2016-03-22):
引用 网友A:
有啊,有一个排阻10K的换了就好了

哪一个排阻呢?

网友:
有啊 换了主板就好 还不好就是电源坏了 楼主这个答案满意吗

网友:
华硕排阻爱坏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哪个排阻

网友:
华硕排阻爱坏,不过别老掂记通病,不然到最后你只会修通病,

网友:
没进水短路的话刷BIOS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啊,有一个排阻10K的换了就好了

没图我怎样告诉你

网友:
IO边上的排阻看看

网友(2016-05-26):
大家知道是那个地方不

网友:
有待机没有啊。????你说的太笼统了。没有办法帮到你

网友(2017-02-23):
有通病的,看看待机条件

网友:
华硕的老通病 Acin低电平正常 高电平不触发

网友:
公共点待机条件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照时序修.会有成就感的

网友:
先看有没有待机电流,开关键上有没有电压,待机状态下3.3 5V可正常,还是按时序查吧

网友:
我也喜欢收藏通病 !楼主有了分享下

网友:
IO旁边的排阻

网友:
我是来看通病的

网友:
IO旁边有一个电阻容易出问题

网友:
水腐蚀,掉件,先刷BIOS

网友:
马上分版了  有通病以后你也不好查了

网友(2017-04-11):
这个板子是什么时序  我这有一个开机触发灯亮 有3、5V 别的电压什么都没有 伴有吱吱的叫声

网友:
排阻说的是X43V的机器吧!!触摸板下面,,

网友(2019-03-08):
围绕着EC测量103排阻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