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日记:联想昭阳E43L不触发,0.005掉电,问题不大绕了一圈,

楼主(2016-01-28):
        维修很多时候都是小问题,虽然是常识也有一时想不起来的时候,实际维修又多绕了一圈,维修大意下还扩大了故障,闲言少叙,如题:

                    主角:昭阳E43L 集显,板号DALE9EMB8D0

                    上电0.01按开关,无反应,

                  拆机,发现1.05V 的IC部分有进水痕迹,打全板阻止没发现异常,裸板上电0.005
         按开关无反应,测待机3V 2.83  ,待机5V  5.1 V  感觉3V阻止有点低额,
          仔细看3V滤波电容引脚有点腐蚀,加焊了下测还是2.8V,换一个问题依旧 ,
          待机芯片ISL62837 ,测一遍待机芯片条件都正常,这时候来个小插曲,由于手上万用表针折断了,
         用的粗的那种针头测的,测到5脚VIN时候短到了旁边的6脚5V线性   ,待机芯片瞬间烧个洞,连带6脚引脚线都烧没了,

如图,6脚飞线,看出焊脚没了哈,这种飞线手工活很简单:找根细铜丝上焊锡,插到焊脚下边,用风枪加热自动就连一起了,
     确认焊好后,上电待机0.005,如下图:

         测待机3V 3.31V,5V 5.04V,正常了
        按开关0.005-0.006 0.005 -0.007 再按0.005不动了,断开电源重试 0.005-.瞬间0.02. 0.005-0.006
       像是有上电动作保护了,这里开始绕圈了,
      查3V5V后继电压,测EC条件,测桥条件,搞了一圈感觉都无异常,MAINON万用表没测到, S5——ON瞬间有跳变 ,SUS_B#SUSC#万用表没测到如下图测量手稿:
      都测遍了条件,突然想起来不上CPU有的板子会掉电,这个板子会不也这样?虽然感觉0.005-0.006差0.001电压跳变。
    装上CPU 内存,一路上电0.8亮机了,我晕:

      总结:经验常识小问题,实际维修时候往往都想不到啊,这个板子确实省电,待机只有0.005,亮机0.8,
               结束语:实在没的发了,修个机器就发个帖子来混分哈。。求看官打赏:加分不减分,

网友:
有时候就是会把最基本的东西忘了啊

网友:
那机器是滤波电容和待机芯片都坏了?还是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应该还是待机芯片的问题吧,因为你加热了待机芯片其它的没动啊

网友:
加分童鞋。qfn以前我不会焊接现在会了。后来也像你一样测的时候短路了,大短路啊惨不忍睹。以后知道不要测脚,要测周边零件会安全点

网友A:
呵呵  都是这样  有时候就忘了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都是这样  有时候就忘了查

求加分鼓励~~,

网友:
修机也打草稿,史上第一人,赞一个

网友:
原始故障就是待机芯片坏了?

网友B:
现在淘宝好像有专门的细表笔买的。

网友:
维修要细心啊  ,,

网友:
基础的东西很重要。

网友:
纬创的板子好多都是这样的。上次我也被误导过

网友:
不装CPU有这样的情况,但不是所有机子都这样

网友C:
这真是现学现卖啊,连上课资料都干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真是现学现卖啊,连上课资料都干出来了

哈哈,学了就要用上,

网友:
我有一个啊还在努力中啊

网友:
哥我无话说,原来功陪都会事半的时候啊。。。

网友:
我有次测1225C芯片,也是标针短接了VIN和线性把芯片烧了个洞,2个焊盘都烧掉了

网友:
其实就是待机3V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淘宝好像有专门的细表笔买的。

前两天买了一个   用了一下就头就断了     还是焊接个针上去好过

网友: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网友:
楼主 威武  前面绝对的技术  后面是绝对的经验

网友:
学习一下技术!!牛逼!!

网友:
焊这根线可要点技术呢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戳短路了脚位烧了一个待机芯片。。。

网友D:
3V变成2.8v有是时候故障不好判断,你焊QFN芯片补脚的水平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赵,你这就是来骗分的呀!!!

感谢刘总百忙之中前来加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变成2.8v有是时候故障不好判断,你焊QFN芯片补脚的水平值得好好学习!

感谢分分,哈

网友:
应该是待机芯片坏了吧,虽然走了点弯路,终究还是好了,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我也干过此事很正常。测供电一不小心针头滑了下一股子黑烟线路烧断了一厘米长~  我先在测供电都是先看看旁边相邻脚接地不接,如果不接就大胆测如果接地就小心去戳或者直接找相连原件

网友:
听老师说过的,有些机器不上CPU是不出电压开机掉电。

网友:
有事会盲目

网友:
没换待机芯片,只是加焊了一下吗,这样就修好了,不按常理出牌

网友:
其实就是待机芯片不良是吗?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是电容坏了还是芯片坏了

网友:
修机不忙的时候,转转圈子也行

网友:
换个表笔吧,本来捡钱的事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我也干,不过现在不那样了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看完你的这个贴,我笑了

网友:
维修有时也是有很多小问题引起的

网友:
这幅度一般人受不了,厉害

网友:
插到焊脚下边,用风枪加热自动就连一起了,这是个好办法,我每次都是洛铁焊上的

网友:
充电芯片坏了吧

网友:
淘宝卖的细表笔我一次买三套能用一年 三个

网友:
这个板子不上CPU触发电流非常小

网友:
不上CPU就不触发?什么原理?能解释一下?

网友:
表笔一定要用好的,有的阻值特别大的也耽误事

网友:
就是说本来就是待机芯片坏了是吧

网友:
有时候咪咪着眼就出乱

网友:
有时经验很重要。

网友:
都是这样有时候就会忽略掉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