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3115-B

楼主(2016-01-28):
不触发,RTCRST问题,修复OK之后所有复位一切正常,就是LPC总线无任何动作,求思路

网友A:
不触发,还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还是不显示

可以触发了,现在不显示,就是跑00,CPU不动

网友:
此机器为苹果售后拿来的机器,有轻微进水,售后自己搞过,说烧机了。我拿到手之后量测有待机,不能触发,量测到电阻R1802的RTC_RESET_L无3V电压,一阵窃喜,银子马上就要到手了,R1802的另一端=PPVRTC_G3_PCH也没有电压,看到烧断线,接线OK上电了,电压到0.50,悲剧了没反应了,示波器量测LPC总线没有任何反应,PCH_PWRGD,SYS_PWRGD,PLTRST,电压信号一切OK,就是不跑,郁闷,修了一天了,BIOS也刷了,郁闷中。。。。

网友B:
走走时序吧,估计桥或cpu机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走走时序吧,估计桥或cpu机会大。

OK,谢谢,实在不想跑一遍时序

网友:
时钟。ADS#。U的各路供电。你这是有复位不跑,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
现在跑什么电流哦 CPU 的供电都出来没有 这个机器CPU 没有那么容易坏啊啊

网友:
信号部分我也是小白

网友(2016-02-27):
我比你运气好  昨天修一个一样的  版号一样 直接就亮机了

网友:
这款 主板进水EC特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