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清华同方LM880W开机十分钟后电压跳变

楼主(2016-01-28):
清华同方LM880W液晶显示器,每次开机十分钟后屏开始闪了,电源指示灯也是一亮一灭,拆开后测量电源板,正常温度下电压都正常,用风枪稍微一加热电源板,12V电压和5V电压就开始跳变了,测量电源管理IC周边元件对地阻值都正常,电源管理IC是一个六角的63832的芯片,第一次见。

网友:
型号打错了,是LM1880W

网友A:
先把12V与5V的电解电容全换掉

网友:
换电容试试

网友:
12V与5V的电解电容全换掉

网友:
明显有热稳定性不良的元件,电容为首选。分开加热看看到底哪的问题。

网友:
试下断开12V 5V后级供电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有替换件么换通用板看看故障在哪先。

网友:
把高压先断开~跳变最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12V与5V的电解电容全换掉

电容怕冷,不怕热,风哥电源修的少吧

网友:
电容怕冷,要怎么测。只能更换吧

网友:
不好确定,有时后级稳压电路也出这问题。一般先改一下前级,用万用模块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把电容全换好后,电压不是由低到高跳变了,而是5V,12V一下子升高到17V,25V往高跳变了,

网友:
电压升高与光偶和431有关,于是换光偶和431后,故障解决。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在显示器点亮一个小时了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