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S400/S400 touch最新原版BIOS 8.10+破解网卡白名单、解锁高级菜单版

楼主(2016-01-28):
最近在网上找到了S400/S400 touch适用的最新BIOS 6DCN97WW(v8.10)
windows下直刷即可
同时该版本也解决了非win8系统亮度不可调问题(8.08以上就解决了)
刷之前一定要关闭所有杀毒+卫士,取下所有usb设备,否则有可能刷不成功开不了机
声明:刷BIOS有风险,出现问题后果自负,本人概不负责
Windows 下直刷
8.10原版:链接:http://pa  n.b  aidu.c  om/s/1qX7nfD6 密码:fknb

网友:
提供网卡白名单破解+解锁高级菜单版【刷该版本要先刷上面的8.10原版,否则刷完EC还是旧版本】
转自国外bios-mod论坛
注意:破解版BIOS后主板SN号将变为美行版,不可以再保修,用联想原版刷也没法改变,请留意。(但可以提前用BIOS Backup TOOLKIT 2.0(或用编程器)提前备份原机的BIOS,再用破解包中的工具在dos里刷回来)
使用方法:
先制作一个dos引导盘,注意分区格式选fat32
然后解压我提供的文件,全部拷到u盘根目录
bios中关闭uefi,打开legacy support及legacy first
引导进入U盘DOS,执行flash.bat,会刷写两次,第一次是失败,再enter一下(注意看屏幕提示,会让你按任意键继续)就开始刷第二次就好了
等待刷写完毕,取下U盘,ctrl+alt+del重启即可,有需求的改回UEFI
以上
链接: http://pa n.b aidu.c om/s/1pKkUBgR 密码: t4uv

网友(2016-03-08):
高级菜单是个什么菜单,,无线网卡白名单这个也很少用到啊

网友A:
下载了可以用,不错!

网友:
已经刷好了,谢谢

网友(2016-05-25):
这么打不开呢 这里也复制不了链接

网友(2017-10-23):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可以用,不错!

能不能把S400网卡白名单的文件分享一下啊?第二个文件链接失效了

网友(2020-08-27):
可以不可以在分享一下或者发到我邮箱一份 hch96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