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IR 板号820-3023-A进苹果系统风扇狂转维修

楼主(2016-01-28):
接同行送修一台AIR,进苹果系统卡机,反应超慢,风扇狂转,说是在别家维修过,没修好。。拆机目测,BIOS和EC还有SMC芯片都被更换过,根据之前修理经验,风扇狂转是因为检测到触摸板不正常引起的,于是追查触摸电路,发现供电,阻值均正常,于是检查SMC连接芯片,宊然发现边上一个小电容有下点点发黑,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因为不是很显眼。于是用洗板水清洗干净,上机检测正常。。原来是白捡到死鱼,哈哈,上机OK

网友:
这一点点小问题也会引起这样的情况,楼主太细心了

网友:
又学一招,air风扇狂转查触摸,话说楼主这小苹果修的好溜啊

网友:
哈哈哈··赚到了···

网友:
学习了 上图让我也看看

网友:
楼主还是进水的机器 让你的细心捡到啦

网友A:
苹果 修的比较少,前一段修个一体机,上电不亮机,电源12v正常,各大电感都有电压,以为bios有问题,坛子上没有就在某宝上买了一个,刷了还不行,客户还催的急,只好放弃了

网友:
   进水了的是不是。没有装完也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 修的比较少,前一段修个一体机,上电不亮机,电源12v正常,各大电感都有电压,以为bios有问题,坛子上 ...

我感觉苹果的BIOS不容易出问题,上电不亮机应该倒查,屏供电电路查起,有个电压是受三合一芯片控制的

网友:
这钱拣的 我心痛

网友(2016-02-27):
看到苹果密密麻麻那么多元件都头晕了

网友:
不错 捡到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苹果的BIOS不容易出问题,上电不亮机应该倒查,屏供电电路查起,有个电压是受三合一芯片控制的

你说的对,我查到平供电有电压12v但是升压背光没有电压,用示波器测lvds信号也没有波形,

网友:
运气不错, 不要有时候细心挺重要的

网友:
又是捡钱的节奏

网友:
楼主捡的是条咸鱼  哈哈

网友(2016-03-28):
牛X 这钱赚得太轻松了

网友C:
SMC芯片不是EC芯片吗
alwdw
你好,不是同一芯片的
详情

网友:
说明楼主的观察很细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C芯片不是EC芯片吗

你好,不是同一芯片的

网友:
进系统卡 反应慢就是bios自检硬件有问题,要么是bios本身要么是外设,楼主能迅速找到是触摸版,听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