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3维修故障记录

楼主(2016-01-28):
   先来张全板图:
一.故障现象:不加电。经检测开关针上有5V电压 A14有待机3.2V 无明显短路南桥故障,
换南桥后加电跑码亮机……
维修方法: 换南桥
二.故障现象:做系统卡Windown滚动条 进PELOGO 死机……四个USB口均不能用
               ……
   维修方法:换南桥(解决卡LOGO故障)
.故障现象:不加电。一波三折。。。。a. 南桥后可以加电但跑码掉电 刷 BIOS后正常
进系统运行正常
检查发现所有USB口都不能用。常规检查后对地阻值正常,试着把四个八
脚排阻全部换成8个四脚的电感后故障依旧。b. 再次换南桥后解决USB
不能用故障。继续检查发现关机半天停留在“正在关机”页面半小时不动可
以重启软关机或者按开关无法关机。。。
c…再次换南桥后解决不能正常关机故障。。。。。。
常规功能测试正常…… 所有故障都解决了。

维修方法:换南桥,刷BIOS
这个桥容易容易出现各种问题最琢磨不透的就是不跑吗故障
三.故障现象:加电不显。不跑吗维修。。。
       .供电:先测全板供电正常、南桥的两个PG(VRMPOWGD/POWOK)都
       正常、南桥-CPUPWRGDCPU
       2.时钟SLP_S3#VTT_PWRGD相与输出CK_PG#开启时钟芯片
       .复位:南桥-PLTRST#北桥、北桥(自身供电/时钟正常延时1ms后)-
       CPURSTT#CPU

       4。CPU:得到复位后开始跑马
       .以上均正常情况不跑吗先换南桥试试……
       6.以上完成后查断线
   维修方法:换南桥OK
来个图纸供参考:

网友A:
明天看。都放假了

网友B:
G41都不搞了   我这里最低端的都是H61

网友C:
换了几个南桥,楼主勇气可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几个南桥,楼主勇气可加,加分了

老板就是82801的桥多哈哈。。谢谢兄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1都不搞了   我这里最低端的都是H61

我这也就碰到G41/G31、AM2/AM3的板子多。维修工具简单。来了H61、FM1的主板都没有工具测用到CPU换要向老板申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看。都放假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总羡慕上学的孩子

网友D:
这板南桥这么爱出故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南桥这么爱出故障呀,,

施压施压

网友E:
楼主有没有L-IG41M REV1.1的图纸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L-IG41M REV1.1的图纸啊

论坛上有吧。给你发个链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论坛上有吧。给你发个链接吧

http://pan.baidu.com/s/1kU2aIvt

网友:
谢谢,我已经找到了

网友G:
有没有BIOS我这个档D2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BIOS我这个档D2不过内存

网友:
  能不能发到我打邮箱993519998@qq.com谢谢!!我打下载分数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