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 TPN-W104 11A39-2 I7 独显 8 显存

楼主(2016-01-28):
DV6 TPN-W104 11A39-2 I7 独显 8 显存 不能装系统,进PE卡住不动,光盘慢装也出错,内存换过了不知道有没有遇到此问题的朋友

网友:
刚才刷了桥BIOS也不行

网友:
CPU换过 没有   闪热 要搞 好

网友:
我把硬盘放别的GHOST系统后可以正常使用,就是PE不能装系统

网友(2016-03-16):
装安装版的。。呵呵。。要么装低版本的系统

网友A(2017-11-18):
论坛有程序 ,不知道是不是好的.我的不跑吗

网友(2020-08-15):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程序 ,不知道是不是好的.我的不跑吗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