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个秒杀华硕A53S笔记本

楼主(2016-01-28):
前几天发了一个秒杀S500超极本,竟然被系统加了个精华
最近积极性大增!

这不今天秒了个华硕A53S  因为无图纸,论坛华硕维修帖子不多,发出来跟大家分享下
直接上主题:
型号:华硕A53SD
版号:K53SD MAIN BOARD  REV:5.1
故障:待机0.003-0.018 之间跳变,按开关不触发
注:还是无图纸,无点位,无丝印

维修流程:首先检测开关处2.5V 不正常,再查3 V  5V 都是OV 不正常,再测公共点3.5V不正常
公共点不正常,肯定不会出35V。

直接查公共点电压,19V经过两个P管过后变成了3.6V,第二个P管G 18V 明显不正常,这里要为低,才能导通

这个G极应该是充电芯片BQ24740的ACOK脚发过来的低电平,因为没有图纸,手上正好有料,直接换了P管和24740
故障依旧!
何不换一个思路,不要这个P管,不要这个ACOK低电平,直接把公共点带过来

改出的电压都出来了,35V  都正常了

来张亮机图

看来跳开这个ACOK也是可以的,毕竟没图纸不好仔细研究,知道故障原因就行了,
测试了一上午没有问题,发出来 跟大家分享下
有分的给点分吧,发帖不易,多多分享!

补充内容 (2016-1-30 18:04):
发个秒杀帖子,居然没什么人加分,都是质疑的声音说不能充电,哎...

补充内容 (2016-1-30 18:07):
有图有真相在30楼,测试了3天,今天让客户把电池拿来试机验证

补充内容 (2016-2-15 16:57):
别再质疑了,已经半个月了,没有返修

网友A:
楼主    这个机器充电正常吗    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看似OK,以后使用若有返修,板子可能就只报废了,换一对应该就好了

网友B:
这机器不是有点位吗?直拉,充电和电池同样有无问题?

网友:
利用充电芯片的图纸,应该可以修出来。这样直连不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不是有点位吗?直拉,充电和电池同样有无问题?

没问题的  之前干过类似的故障,没有返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不是有点位吗?直拉,充电和电池同样有无问题?

没有点位,我这是5.1的  论坛的是2.1的  不一样的

网友C:
这个机子我修过这个问题,和楼主问题一样,但记不清是第一个管子还是第二个管子不出19v,楼主图四去掉的那个管子对下来有个6脚小管,G极是和这6脚相连的,换掉它就解决了!

网友:
二楼有点位图哦,呵呵,链接: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0654557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我修过这个问题,和楼主问题一样,但记不清是第一个管子还是第二个管子不出19v,楼主图四去掉的那 ...

没有图纸,也没有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图纸,也没有料板

我当时也跑线路找到的,当时也没找到图纸

网友E:
如果能充电,是很好的经验

网友F:
按经验来说  应该不能充电

网友:
要是把分压好完全导通就最好。

网友G:
肯定冲不了电的,如果客户的电池是坏的,那楼主就不用管了

网友:
呵呵 ,  这种事我也干过

网友H:
不会影响 充电吧 楼主

网友:
楼主这样搞可靠吗 ?

网友:
有思路修起来就块了

网友:
LZ  这样子  板子能长期用吗   后期要是出问题 会不会烧的厉害

网友:
第二个P管可以直联还没试过,下次试一下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谢谢楼主了

网友:
你这样插电池不会短路吗?或者充不起电之类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机器充电正常吗    会不会有问题啊

我也有此一问 还能充电么

网友:
这种事我前几天也干过哈哈  不过不是客户机 不用查真正故障点   露珠你吧真正故障点查出来说不定又是个精华帖

网友:
露珠可以从G极开始跑线嘛    然后画个大致的电路图出来再分析

网友:
有图有真相在30楼,测试了3天,今天让客户把电池拿来试机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会影响 充电吧 楼主

能够充电,有图为证 在30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经验来说  应该不能充电

能够充电,有图为证 在30楼

网友:
引用 网友G:
肯定冲不了电的,如果客户的电池是坏的,那楼主就不用管了

能够充电,有图为证 在30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能充电,是很好的经验

能够充电,有图为证 在30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不是有点位吗?直拉,充电和电池同样有无问题?

能够充电,有图为证 在30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机器充电正常吗    会不会有问题啊

能够充电,有图为证 在30楼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此一问 还能充电么

能够充电,有图为证 在30楼

网友:
能够充电,有图为证 在30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机器充电正常吗    会不会有问题啊

能够充电,有图为证 在30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