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插上电还没开机,为什么探头地线夹有静电?

楼主(2016-01-28):
示波器DS1102E,别人转给我的。插上电还没开机,为什么探头地线夹有静电?这是正常的吗?你们的会不会?

网友:
再正常不过了,不仅是示波器,其它好多电器也这样

网友A:
冬天干燥,身上的静电对摸到的物体放电,正常。记得有次去ATM机上取钱,一模ATM机,就打了一下,其实是身上静电对ATM机放电

zpz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不影响使用就行了嘛

网友:
这种应该要接地 你店上应该没接地线

网友:
7楼解释比较靠谱,我也怀疑你工作台没接好地

网友:
这个很正常,示波器没有接地的原因

网友:
这很正常我的泰克的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冬天干燥,身上的静电对摸到的物体放电,正常。记得有次去ATM机上取钱,一模ATM机,就打了一下,其实是身上 ...

有的ATM是漏电,那种谁摸谁一直被打。

网友: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你的工作台用的电  没有很好的接地 要么就没有接地

网友:
墙上插座三个头的地线没接好吧?

网友:
我经常被电到的

网友:
手湿或者有出脚本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