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70-DN MB 09929-1 电压不跳变

楼主(2016-01-28):
修到一台ACER的
笔记本
,主板型号是JE70-DN MB 09929-1,测量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但是不过CPU,用
示波器
测BIOS 2脚波形在不断的检测,以为是主板问题,在淘宝上买了一块板,无果,还是一样的问题,于是就去买了一个CPU,还是一样,有兄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求解,,,
笔记本

网友:
主板和CPU都换过了,还能有什么问题?裸板外接如何?

网友:
马云家的问题也说不定.

网友:
内存,cpu,能换的都换一下!先裸板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