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S 自己换了张屏 指纹不能用了 怎么回事 亲们知道吧

楼主(2016-01-28):
果5S 自己换了张屏 指纹不能用了 怎么回事 亲们知道吧 还坏了吗
苹果

网友:
扣好指纹排线以后,需要重新启动才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重新启动也不能使用的话,那么就是你没扣好,或者坏掉了

网友:
指纹排线断线了,我就拆坏过一根啊,,还是找深圳一朋友修好的。。晕死啊

网友:
检查下指纹排线 还有拆装时有没有暴力 插座重新插拔几次,还有关机重启,都不行就杯具了

网友:
指纹排线没有装好吧?

网友:
别是排线拆断了

网友:
一定要注意~~~ 排线啊

网友:
是不是排线没插好 还是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