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4主板内存电压低

楼主(2016-01-28):
各位师傅,有一块华擎H61M-VS4主板内存电压低,只有1.26V,没有图纸,无从下手,小弟特别请教,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PWM芯片问题   换掉不行就 分压电阻量下  这种小故障好修的

网友:
请看图,请看图请看图

网友:
第一次在迅维发图,一次成功,开心

网友:
主板上的芯片,资料真的难以查找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不用纠结内存电压这里,查别的地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PWM芯片问题   换掉不行就 分压电阻量下  这种小故障好修的

华硕 华擎的有些板测内存电压就是1.2V的

网友:
版主说的对,华硕的板子,不跑码的话,很多内存就是1.2的,看其他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 华擎的有些板测内存电压就是1.2V的

我的华硕就是这样,开机正常后会上升到1.5的

网友:
版主说的对,华硕的板子,不跑码的话,很多内存就是1.2的,看其他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分压反馈问题  修到这种问题还真的不少

网友(2016-03-01):
请问楼主有点位吗

网友:
同求图纸,不知道淘宝有没有卖的。

网友:
搞了半天还不知道你那主板到底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开机不跑码。。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内存电压1.2v,有些板是正常的,不要在纠结这个了,查其他的东西吧

网友:
故障是什么?不用太纠结华硕华勤就是这样的!

网友:
跑马后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
我的主板和你一样不跑马,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电压没问题吧

网友:
找供电芯片发出的电压多少
先把供电芯片换了

网友(2016-03-31):
我这里有块没内存供电。。。。。

网友:
跑马前这个电压是正常的,别纠结这里了

网友:
料在一边了

网友:
其他的供电呢 ,时钟复位,都看看,

网友:
开机跑马之后电压就会正常了 华硕华擎都一样

网友:
华硕 华擎的板子启动正常后就升到1.5 检查其他地方吧

网友:
那有图纸看看芯片的PDF啊

网友:
查一下反馈电阻

网友(2016-05-09):
我的是不出内存开启电压 没图不好跑线 跑线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