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液晶电视各种机芯MAC地址输入方法

楼主(2016-01-28):
一、8M系列机芯
①8M50\90\92\95\93\95\96等
EEP起始地址为:0X141
手动输入:进入工厂—其它设置—MAC ADDRESS(上下改值,左右键改位置,菜单返回,返回后就会自动保存)
②8M61
EEP起始地址为:0X721
可以手动输入法,在进入工厂后,见到最下一行MAC,光标移到此项,按确定进入,再逐个输入MAC地址。

二、8K系列
8K49、8K50、8K70、8K84、8K86、8K87、8K88、8K88、8K90等MAC地址修改
用VGA升级线更改MAC地址的方法:

用标准的USB转VGA的升级线,把模式的拨动开关设成UART
这个工具可以做为终端连上电视(也可采用SecureCRT串口信息打印工具)
当你接好以后,可以看到电视机开机时输出的信息之后,按ESC键进入指令输入模式。
请复制下面的命令,然后在这个终端窗口内粘贴过去:
:am,am,:cli_on
上面这句话输入之后请按一下回车键,可以看到DTV的提示(注意:复制的时候需要连:和,都复制的,不能漏)
DTV>_app_mtk]>
[Help]pp_mtk]>
basic(b):               Basic
app:                    Application
mw:                     Middleware
drv:                    Driver
test(t):                Test
mtktool(0):             MTK tool
[dtv_app_mtk]>
看到DTV的提示之后,请按一下键盘的“TAB”,窗口里面会显示:
[Help]
cd:                     Change current directory
do:                     Repeat command
alias(a):               Add/Show current alias
ls:                     Recursive list all commands
……..中间打印信息省略…….
playmgr:                play manager command
swdmx:                  SWDMX command
feeder:                 FEEDER command
DTV>

此时,再把下面的命令复制过去粘贴一下再按回车:
cd eeprom
提示行会变成:
DTV.eeprom>
此时,再输入下面的命令:
wb 0xfd9 0x00 0x1a 0x9a 0xe2 0xff 0x66
此处的意思是:
wb为write byte的命令,即往EEPROM的指定地址写数据,数据内容为xxx
后面的0xfd9是EEPROM里面存储MAC地址的起始位置,有6个字节,上面的例子中MAC为:
00 1A 9A E2 FF 66,写到命令里面时,要在前面加上0x这两个字符。

修改之后可以用dump命令来确认是否更改成功:
dump 0xfd9 6
此处dump为从EEPROM里面读取数值的命令,6表示需要读6个字节。
此处显示的值为16进制的值

修改完成之后,请断电再开机,新的MAC地址才会生效,可以进入网络设置确认一下是否更改成功。
8K76、8K78、8K79、8K80、8K81、8K83、8A01、8A03
(一).按键控板的音量减键,把声音减到0之后同时再按下遥控器的屏显键进入工厂菜单
(二).工厂菜单的第四行为:存储器修改,请按向下键移动到这一行,按右键进入,会显示如下内容:
存储器地址(高8位)                0x00
存储器地址(低8位)                0x00
存储器值                            0x4B
保存

我们是将MAC地址(6个字节)存放在EEPROM的0xFD9到0xFDE这6个字节里面。
修改方法:
例如,我们想将MAC BC 83 A7 11 22 33写入EEPROM

请按下面的说明修改存储器的参数:
1.光标移动到第一行,请按左、右方向键,把第一行的存储器地址(高8位)的值修改为0x0F
.光标移动到第二行,再按左、右方向键,把第二行的存储器地址(低8位)的值修改为0xD9
.光标移动到第三行,把存储器值修改为0xBC
.光标移动到第四行,按右键保存修改后的参数

重复上面的动作,
2.光标移动到第一行,请按左、右方向键,把第一行的存储器地址(高8位)的值修改为0x0F
.光标移动到第二行,再按左、右方向键,把第二行的存储器地址(低8位)的值修改为0xDA
.光标移动到第三行,把存储器值修改为0x83
.光标移动到第四行,按右键保存修改后的参数

3.光标移动到第一行,请按左、右方向键,把第一行的存储器地址(高8位)的值修改为0x0F
.光标移动到第二行,再按左、右方向键,把第二行的存储器地址(低8位)的值修改为0xDB
.光标移动到第三行,把存储器值修改为0xA7
.光标移动到第四行,按右键保存修改后的参数

4.光标移动到第一行,请按左、右方向键,把第一行的存储器地址(高8位)的值修改为0x0F
.光标移动到第二行,再按左、右方向键,把第二行的存储器地址(低8位)的值修改为0xDC
.光标移动到第三行,把存储器值修改为0x11
.光标移动到第四行,按右键保存修改后的参数

5.光标移动到第一行,请按左、右方向键,把第一行的存储器地址(高8位)的值修改为0x0F
.光标移动到第二行,再按左、右方向键,把第二行的存储器地址(低8位)的值修改为0xDD
.光标移动到第三行,把存储器值修改为0x22
.光标移动到第四行,按右键保存修改后的参数

6.光标移动到第一行,请按左、右方向键,把第一行的存储器地址(高8位)的值修改为0x0F
.光标移动到第二行,再按左、右方向键,把第二行的存储器地址(低8位)的值修改为0xDE
.光标移动到第三行,把存储器值修改为0x33
.光标移动到第四行,按右键保存修改后的参数

全部修改完成之后,请断电再次开机验证修改方案的有效性。
可以开机后,用看BARCODE的方法确认一下MAC地址:
按键控板音量减减到0之后,同时按下遥控器的静音键。
因为MAC是开机后自动发送到酷开板的,而酷开板的MAC地址生效是在下次再开机时才生效的,
所以如果想在酷开通道的网络设置看到改过之后的MAC,则需要再关机一次才行。
(注:上面的MAC只是举例,实际修改时请按实际的MAC来填写。)
8K91、8K93、8K96:
MTK方案的安卓平台都可采用此方法:工厂菜单—高级设置—修改MAC,采用遥控器直接输入修改MAC地址后,按确定键,关机重启,即可修改MAC地址,同时可重启后进工厂菜单里面查询MAC地址是否已经修改成功。

三、8A系列:
8A02、8A05(串口指令方法需较高操作要求,此处不做介绍)
进入工厂模式菜单的高级设置菜单,选择“eeprom读写”选项,采用逐字节直接修改EEPROM的方式将MAC地址一一输入。例如准备输入地址为“00:1A:9A:E2:FF:91”,则从地址0x169开始,即选择“页码”为0x01,“偏移量”为0x69,“数据”改成0x00,然后将0x16a地址改为1A,0x16b地址改为9A,0x16c地址改为E2,0x16d地址改为FF,0x16e地址改为91.“数据”选项被改动后,会有“保存”选项弹出,完成保存后该选项会消失。请注意每个地址的数据都要保存一次,一次只能保存一个字节的数据,完成一次MAC地址的输入需要保存6个数据。使用该方法时要特别注意,MAC地址对应的eeprom地址为0x169-0x16e,务必不要改动其他地址的数据,因为eeprom中的数据被写错可能会造成无法预知的后果。请务必谨慎使用该方法,尽可能使用方法一进行修改。
8A06、8A07、8A08、8A10
8A系列这几款机芯都可以在工厂菜单—高级设置—修改MAC,采用遥控器直接输入修改MAC地址后,按确定键,关机重启,即可修改MAC地址,同时可重启后进工厂菜单里面查询MAC地址是否已经修改成功。
四、8S系列(8S01、8S02、8S03、8S05、8S06、8S10、8S11、8S12、8S15)
8S系列这几款机芯都可以在工程菜单—高级设置—修改MAC,采用遥控器直接输入修改MAC地址后,按确定键,关机重启,即可修改MAC地址,同时可重启后进工厂菜单里面查询MAC地址是否已经修改成功。

1、8R90_8R91系列机芯修改方法:
手动输入法: 在视频(重要!一定是非TV下)模式下进入修改,进入工厂后,按遥控左右键,找到EEPROM选项,在选择MAC项就可以修改了,直接用遥控器输入数字即可,字母是输入数字9,再按右键加上相应的字母即可!输入完后,按确认键,重启机器即可。
2、8R54\55\57_8R6X_系列:
如果换空的EEPROM,可以在flash中改写默认的MAC,不必用烧录器写EEPROM,因为空的NandFlash烧完boot后会有一个默认的MAC(00:11:22:33:44:55),开机首先使用这个MAC,开机过程中会读取EEPROM的数据如果判断MAC是合法的就会用E2P的MAC覆盖原来的MAC,所以空EEPROM就直接改原来的nandflahs的mac就可以了。修改nandflash的mac方法:
在打印终端上按住键盘的esc键,交流开机出现Realtek>后敲几下回车,然后输入下列红色命令
Realtek> set ethaddr 00:1a:9a:e3:4c:8c   (设置MAC)
fill checksun  = 013225
factory_tarsize = 4096
rc = 0
Realtek> save   (保存)
flash_save_factory 55
................................................................Done
Realtek> set     (查看信息)

网友:
马上就要接电视维修了,支持一下,多发点电视维修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