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 进水

楼主(2016-01-28):
DELL 5470进水之后开机0.078掉电没有 5v 3.3V 1.05V有,其他都没有。

网友A:
重点查进水位置,触发瞬间内存供电有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进水位置,触发瞬间内存供电有无?

没有
内存的开启条件都没有

网友:
不会是CPU挂了吧

网友:
哪个电压没起来就查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