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4H 版号:K43LY MAIN BOARD REV.3.1 不触发

楼主(2016-01-28):
  从朋友档口拿回来,插上电流表,有0.03 待机电压,就是不触发   拆机后,发现这机给人修过,换过EC,写过BIOS  焊CPU座子上的电容,其他还好没有修过什么,不管啦,直接量待机条件,3.3V量到3.1V 5V量到4.9V  会不会低了一点啊,哎呀,这机又没有图纸,郁闷,我就不管再写BIOS,还是不触发,写了几个都这样啊,应该下步怎么修啊,求大神们给思路!

网友A:
如上图,量三个点,左边是EC供电3.3v ,正常的话量右边双排阻,上面是3.3v的LIDSW#信号,下面是PWRSW#, 如果电压不为3.3v换双排阻,10k.   如果都为3.3v 按开关的时候量PWRSW#是否跳变。

看到你说5v只有4.9v,还要测一个信号,SUS_PWRGD  .C测试点如下,3.3v.

不正常先换10k双排阻,如下。还不正常换待机芯片RT8206吧。

还有EC_RST

以上都正常 基本要么ec坏 要么bios不正确。当然还有要深度查PM_RSMRST#  PM_PWRBTN#  等信号。

网友:
11脚的103排阻加焊下试试

网友:
ec旁边用风枪吹吹看看吹久点

网友:
3V有点偏低。看你的待机电流有可能是3V后面微短。先换掉EC吧,别人弄过的总是不放心。

网友:
chinafixRookie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测试EC的触发条件

网友B:
楼主找到这个机器的点位  测试下和触发相关的信号以及电压

网友C:
找个点位图来修,查触发条件。

网友:
K43LY有点位图,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

网友:
这板子没点位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这个机器的点位  测试下和触发相关的信号以及电压

找到都没有啊,FZ格式的,打不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点位图来修,查触发条件。

我不会看点位图啊

网友:
这像好像只有XP的可以打开

网友:
检查EC的条件,看EC是否给桥了开机信号,待机的3,5v电压属于正常

网友:
这机器有点位图,你可以查下EC67脚   还有ACIN。等等

网友:
找下点位图,有点位就好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上图,量三个点,左边是EC供电3.3v ,正常的话量右边双排阻,上面是3.3v的LIDSW#信号,下面是PWRSW#, ...

我测过双排阻有一个电压1.6V  其余都3.2V 我之后找一个10K 又换上去,电压变为3.2V    EC-RST电压测量到2.9V 正常吗,我又刷bios,又是不触发,昨天订了个EC回来,等下换上去试试看。如果行那悬赏分都给你,谢谢你的图解

网友:
又刷过啦,你有bios吗,传一个上来试试,要对上版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测过双排阻有一个电压1.6V  其余都3.2V 我之后找一个10K 又换上去,电压变为3.2V    EC-RST电压测量到2 ...

你说1.6v是哪个排阻哪个脚?

网友:
刷个BIOS看下了。不得就把排阻弄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上图,量三个点,左边是EC供电3.3v ,正常的话量右边双排阻,上面是3.3v的LIDSW#信号,下面是PWRSW#, ...

还有那2个双排阻的都一样的电压吗,没有其中一个都要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有那2个双排阻的都一样的电压吗,没有其中一个都要换吗?

加我用户名企鹅,我指导你修这个机吧,正好现在闲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说1.6v是哪个排阻哪个脚?

就是这个,上面的LIDSW#信号,当时按你的说就去测量,测量电压为1.6V 下面的DWRSW#测量电压为3.2V 。后来换了,上面和上面电压都为3.2V这样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个,上面的LIDSW#信号,当时按你的说就去测量,测量电压为1.6V 下面的DWRSW#测量电压为3.2V 。后来 ...

对,1.6肯定不正常的。看来都把故障扩大了,全来可能没那么多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加我用户名企鹅,我指导你修这个机吧,正好现在闲着。

不知道怎么加啊,发你的QQ给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怎么加啊,发你的QQ给我吧,

网友:
以前碰到这个机子刷bios 就好了,你这个问题检测一下12vsus

网友:
经过测量,EC是坏的,还有cpu也是坏的,也要刷bios,bios给人刷过

网友:
查下RTC RST    电池放电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上图,量三个点,左边是EC供电3.3v ,正常的话量右边双排阻,上面是3.3v的LIDSW#信号,下面是PWRSW#, ...

这位兄弟真是好人啊,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LZ修好了 可以把你的维修过程 补充下吗?

网友:
看看BOIS芯片周围有没有掉件的。感觉这个周围特别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都没有啊,FZ格式的,打不开的

论坛里有FZ格式的点位软件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好修 ,多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