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求助47KL460-CC 电源板丝印号Q604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6-01-28):
求助图片中标注丝印号标注的 2F1 三脚的管子是什么管子? 我测下不像MOS管又不像三极管   他2脚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源板的板号说一下............

EAX61289601/13
如果有图纸麻烦你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查过了,没找到,..............

非常感谢你,麻烦你了。

网友B:
场效应管驱动端的,是三极管。NPN或PN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场效应管驱动端的,是三极管。NPN或PNP的。。。

我今天找了个一样阻值的管子装上去,可以了····我也没留意是什么管  我就用表笔测量一下 和他原来的那个阻值一样的 我就装上去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