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S450 求救!!!

楼主(2016-01-28):
        朋友的GTS450 黑屏,   我这主要修笔记本,显卡第一次搞.   求高手支招.
              测得各电感有一组不正常  0.1-0.2.   是由PU1 的APW7165A发出. 测得PU1的7脚开启 0.1-0.2.  经过两个三极管跟核心供电芯片RT8867的48脚相连.
          在图上有标注..求高手指点下思路..支点招.

网友A:
把三极管拆掉,如果还不出电压,换APW7165,九成会好,显存短路的除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三极管拆掉,如果还不出电压,换APW7165,九成会好,显存短路的除外

   如果出了开启。APW7165A 有什么可代换 ?

网友C:
你这样标记看的不是很明白,最好能画个图出来更容易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出了开启。APW7165A 有什么可代换 ?

不能说如果,你可以按着楼上的来试试,把三极管拆了看看具体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三极管拆掉,如果还不出电压,换APW7165,九成会好,显存短路的除外

这是一个方法,可以快速来判断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方法,可以快速来判断芯片有没有问题

OK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出了开启。APW7165A 有什么可代换 ?

AWP7165A只能与APW8720互换,其他要代换的要改FB电阻,因为基准电压不同,APW7165A是0.8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标记看的不是很明白,最好能画个图出来更容易理解

恩恩。。下次记得画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出了开启。APW7165A 有什么可代换 ?

  拆了PU1旁边的三极管,他的1脚有8.几V 。  换了PU1 ,用UP1503P 代的,如下图。这个三极管测起也没坏,
    7脚就是没得电压,,测三极管的1脚都有8.几

网友:
华硕显卡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