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盈通镭龙R6770 1GD5极速版 BIOS!!

楼主(2016-01-28):
           如题.  求盈通镭龙R6770     1GD5 极速版  BIOS

网友A:
http://www.techpowerup.com/vgabios/  这里去找找,没有这个牌子的话,找个别的GPU 显存一样的也可以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techpowerup.com/vgabios/  这里去找找,没有这个牌子的话,找个别的GPU 显存一样的也可以用的

  应该要一样版本吧。。手里有块6770 都是盈通不通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要一样版本吧。。手里有块6770 都是盈通不通用

要GPU一样,显存大小一样。比如说你HD6670  2G  DDR5的就要找一样的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是2G DDR3的 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GPU一样,显存大小一样。比如说你HD6670  2G  DDR5的就要找一样的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是2G DDR3的 ...

   都是1G 的, 一个极速版,一个是游戏高手。。但刷上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1G 的, 一个极速版,一个是游戏高手。。但刷上不行

有确认过显卡是BIOS坏了吗?

网友:
到淘宝叫网友传一个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