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K自动触发,关机不断电一例

楼主(2016-01-28):
H61M-K自动触发,关机不断电一例           故障:开机就自动触发了,开机也有显示,但是很奇怪关机了风扇还转  相信大家和我思路一样,茅头直指PSON#绿线,为什么插电风扇就转了,说明PSON#有问题直接被拉低了        如图    看图 RN1 排阻    加焊一下就OK 了   R1 一段5V 一段0.几V  换 R1电阻 无果   后来  加焊 RN1排阻 OK 的   这种情况  。、。。。。。。。。

网友A:
加焊,不是更换?

网友:
又是排阻,华硕板子排阻出问题的真多,这种情况建议换掉排阻保险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不是更换?

对于这种情况换掉最好

网友B:
其实换换更好,华硕排阻,本来就是坑爹货

网友:
不错,主板觉得修起来麻烦

网友C:
我的一块,开机正常,关不了机,估计就没你这么简单了

网友:
这块算是是很好修的了  遇到有不是IO问题  不是桥问题  不是上拉问题  不是相连元件问题   最后居然是板层漏电了

网友D:
电阻不会变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块,开机正常,关不了机,估计就没你这么简单了

我有一块也是这样华硕P5G41T-M LX V2,是按重启就可以,但按关机风扇还是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不会变质了吧

阻值变大就是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不是更换?

建议更换最佳,排阻虚焊的话,在线测量内部阻值应该会偏大。

网友:
这里RN1排阻虚焊的话,也会影响R1本身一端的正常对地阻值,所以更换 R1电阻 无果 。

网友:
有张华硕板提示USB出错,15秒后自动关机的,听说也是822的问题,换了好多822都不行。

网友(2016-07-04):
油太多了下次擦干再发  这样大家看不清楚

网友:
没有图纸看,这个R1是个多大的电阻呀

网友:
感谢  遇到一块一样的   我是把330  直接跟换

网友:
   最好换一个    给你补个图!

网友:
难道这又是传说中的822?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华硕330排组  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换换更好,华硕排阻,本来就是坑爹货

感觉无什么坑..的,华硕用的料肯定是好的,保修期都过了啊.一般都是电脑使用维护方面要做好,当然硬件搭配都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