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版号LA-6755P

楼主(2016-01-28):
联想G475 版号LA-6755P,     今天顾客拿来维修屏轴坏的,顺利的报价150元成交,某宝买来直接装好,试机,晕了,电流525MA,不显示了。不应该呀,都干10多年笔记本维修了,装机从来都是一次性成功。郁闷也得头脑清醒,立马拆机,测量所以电压均正常的,里面来迅维看看有木有同行的经验,节省点维修时间,有说是桥上面的电容问题,我的经验分析应该不至于,但是有个同行说的,我信,为啥呢?因为顾客机器拿来的时候还是好好的,进系统都完全正常,为啥等了大概3天就不行呢?装机技术没有问题,剩下最可能的就是CMOS电池没有电了,测量发现2.67V,欧了,心里有数了。马上用稳压器调到3.4V充电,一会功夫再次测量发现3.1V了 ,装上。啊哈电流刷刷的上去了,屏幕随之亮了了。我这个也不算啥经验,能够帮助同行就是了。祝大家在2016年生意兴隆!有经典的经验2016年,我继续发!

网友:
我一般2.5V以上都很少怀疑是电池的问题  LZ细心

网友:
其实就是桥上的电容漏电了 才会BIOS电池没电的 取掉才不会拉低

网友:
AMD的CMOS电池电压给南桥一组供电

网友A:
楼主经验很充足啊  多像你学习

网友:
cmos电池居然能充电  回头试试

网友:
我想问问楼主是不是深圳的.....前几天也是一个同行问我要这个型号的屏轴...我说没有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经验很充足啊  多像你学习

相互请教吧
呵呵

网友:
稳压器调到3.4V充电  的具体操作步骤是用可调电流表接CMOS电池给它充电吗?

网友:
有的机子 是COMS 没电,就不开机的,

网友:
南桥上的电容漏电  你这样还是会回来的

网友:
赞一个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请问楼主用稳压器给CMOS电池充电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
可能是笔记本没有电池了,所以放几天就没有COMS电了,要是有电池可能没有问题

网友:
可充电的CMOS电池,主板有设计充电的电路,待机一会再开机就有电了。

网友B:
CMOS电池是可充电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电池是可充电的吗

一般是可以的,我主要没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