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问pc电源各路输出电压正常值范围是多少?

楼主(2016-01-28):
今天遇到一个电源+12V输出只有11.17v,可上机使用还正常,迷茫了,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在标准值的正负3%误差值内为优(放心使用),正负5%为好,正负8%为一般(看情况使用),正负10%为差(最好不用它)

网友B:
在万用表正常的情况下,说明电源12V偏低,建议更换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标准值的正负3%误差值内为优(放心使用),正负5%为好,正负8%为一般(看情况使用),正负10%为差(最好 ...

谢谢指点,记下了。

网友:
这电源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万用表正常的情况下,说明电源12V偏低,建议更换电源!

万用表 都有误差的

网友:
10%以内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