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夏普 LCD-40D500A-WH有伴音 黑屏 但背光亮

楼主(2016-01-28):
LCD-40D500A-WH
机器故障  声音正常 遥控器正常使用  开机可以听到TV的雪花声看不到图像  接AV也能听到声音并且声音大小可以调但也是没有图像 背光灯是正常亮起来了 就是无图像。直接买了个逻辑板装上去 还是一样。。承担来回运费 并且付给卖家10块钱 误判断装机测试费
     现在机器又回到了最初状态。 此机器逻辑板上有个芯片200WNA1 一脚12V 电压        2脚1.1V左右的电压  3脚4脚5脚都没有电压   也不知道什么毛病 换的那个买来的逻辑板测试了这个电压也是一样的

网友:
供电正不正常呢

网友:
2脚电压偏低,该脚是开关控制端应不低于2v。另附pdf说明书自己分析吧。

网友:
你再换一块逻辑板也许就好了,有可能你上一块是坏的!我碰到过一次,再换就好了!因为你那问题想来想去他的可能最大!

网友:
是的  此机器另外主板上的此芯片各电压参数 无意间把输入13V的保险烧了 测二脚电压也是存在2.7的 。难道定的逻辑板真的也是坏的 而且坏的地方一模一样、。

网友:
现在做了个尝试   直接把200WNA1的2脚悬空 接到逻辑板上的一个2.4V的电压上。1脚仍然是12V输入不变。。3脚出来10V电压连接到了MAX17126第二脚      然后4脚出来2.6V
这样看的话 电压是正常了,,可是呢  故障现象还是依旧如此    所以怀疑啊 这个芯片也许本身装上来是不是就没用的 只不过设计的多余了呢

网友:
MAX17126的PDF 可以参考

MAX17126BETM datasheet.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