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CE(无损)制作启动盘-适用于移动硬盘与U盘(支持BIOS及EFI启动)

楼主(2016-01-28):
BOOTICE制作启动盘的简化步骤,——(水平有限,路过大神有高招可跟帖交流)
1,使用分区工具将移动硬盘或U盘前端分出一个小分区,用来放ISO版内的PE文件;

2,给这个分区分配盘符(显示分区);
3,将PE.ISO内所有文件导入这个新分区内;
4,隐藏此分区;
5,使用BOOTICE写入主引导与分区引导信息结束。

需要用到的工具有:
DG或其他分区类工具;
BOOTICE扇区编辑工具;

再就是ISO版PE(本篇以PE助手为例)
BOOTICE下载http://pan.baidu.com/s/1pJt2R7l
U盘装机助理:http://bbs.itiankong.net/thread-334437-1-1.html
==============================================

今天我们交流移动硬盘或U盘“无损”制作启动盘的另一种方法,
BOOTICE制作启动盘-适用于移动硬盘与U盘,支持BIOS及EFI启动!

闲话少说,直接上图:

使用DG等分区工具,将移动硬盘或U盘进行分区调整

如图操作

新建分区“FAT格式”

别忘记保存分区表

将新建的分区分配一个盘符

打开此分区

打开ISO格式PE助理,将里面全部文件选中,拖入这个分区(移动硬盘新创建的分区中)

第二步骤,使用BOOTIC工具进行引导写入(根据实际使用的ISO启动方式进行修复,有些可选U+启动)

如图所示操作就行(根据实际引导文件制定引导方式,比如:BOOTMGR启动)

最后将此分区用DG类分区工具隐藏OK

文章来源 ittk

网友A(2016-03-21):
这个是在PE 下操作的?还是 win下?         想做win7 win 8    可以吗?,是直接把WIN7 WIN8  ISO文件也全部拖进去就可以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PE 下操作的?还是 win下?         想做win7 win 8    可以吗?,是直接把WIN7 WIN8  ISO文件也全 ...

肯定pe下啦

网友:
开机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启动项吗?

网友:
没用过,马上弄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在win 下  , 可以吗? 没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