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磁盘从GPT格式转换成MBR

楼主(2016-01-28):
手动模式
进入pe 打开cmd  输入 输入”Diskpart”(不用输入引号,下同),并按回车

.输入:”list disk”,查看磁盘信息。注意看磁盘容量来选择。图中465G的Disk 0是硬盘,3852M的Disk 1是用于Win7安装的U盘。

输入:”select disk 0”,选择disk 0为当前操作的磁盘

输入:”Clean”,清空当前磁盘分区。

输入:”convert mbr”,转换为MBR分区。

操作完成,关闭此命令提示符窗口,继续按照正常的方法安装Win7系统即可。

扩展知识:convert命令的其它用法:

convert  basic     -将磁盘从动态转换为基本。

convert  dynamic  -将磁盘从基本转换为动态。

convert  gpt      -将磁盘从MBR转换为GPT。

convert  mbr     -将磁盘从GPT转换为MBR。

网友A:
实在记不住,用DISKGEN 就行啊

网友B:
GTP分区 uefi 是以后的趋势了,还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记不住,用DISKGEN 就行啊

diskgen 专业版可以  免费版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GTP分区 uefi 是以后的趋势了,还不知道怎么弄

慢慢学习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