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04发现不了声卡维修

楼主(2016-01-28):
             早想弄个苹果笔记本来了解下苹果,买新的吊丝啥不得,旧的也不便宜!话说前几天论坛有出苹果的无声音091304配置有点低几百块的价格看着比较合适,虽说无声音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想体验下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苹果呢
           简单使用了一天感觉也就那样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又没什么事做,来搞搞声音吧 报废就报废了钱也不是很多。

先上个照吧别到时下不来手术台了

拆开简单看了下桥加焊过(胶没动应该是加焊,就算到时换桥也不用担心桥下面会有掉点)别的没动过!

既然是发现不了声卡一般情况下要不是声卡 要不是桥(话说加焊过桥很担心是桥)

,看图桥发出信号经过排线到单独的声卡小板

首先测下接口的数据   除了7V电压不确认是否正常别的看着应该都正常,先看了下7V电压的来源  换了几次马甲最后到了充电电感。要是这样的话电压也是正常的!

既然这样南桥这边暂时排除  只能查排线 声卡,声卡又小板又没图纸 先简单的测下排线。一个人测量这种排线好慢啊,最好查出SYNC不通任何一个脚,只能采取排除法了,看排线有八根细线(粗线忽略),左边有5根线都通 右边有3根线只通了两根,SYNC应该是右边的某个脚。

按2 4 6 8 10 12 14 16的顺序排列的话,12 14 16脚位接供电排除 4 8脚位连接主板14脚和2脚排除,那SYNC相连的肯定是2  6 10其中一个,于是插上排线6 10就接地了 2脚无穷大,基本上可以确认2脚就是SYNC脚但又怕不是, 于是打了下声卡板相对应的脚位阻值466,查了下声卡芯片的PDFSYNC10脚和这个脚位相通

确定好后飞线开机咚。。。。。。。  开机就有苹果的声音了测试WINDOWS系统感觉听歌什么的时不时会有零点几秒的卡顿 不注意的话感觉不出,苹果系统就一切正常,应该是驱动什么的问题吧  先使用着在说吧!

                                                      客观们加点分吧 不扣自己分!

网友A:
不会玩苹果,好想也像楼主一样收台回来自己研究,不知楼主这款多少钱收的

网友B:
很多买苹果的人,装的是WINDOWS的系统,搞不懂有钱人

网友:
que buen analisi gracia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买苹果的人,装的是WINDOWS的系统,搞不懂有钱人

因为很多软件没有MAC版本 ,只能装WINDOWS

网友:
到目前为止苹果的还没有修过一台呢。看论坛贴,好象苹果比较难搞?不知道搞过的有没有这想法?

网友C:
苹果的图 都是那里搞来的  ?

网友:
理论扎实  经验丰富 值得学习

网友D:
花钱买呗,淘宝什么都有,上次有个,连型号我都 不知道,那个卖家一个个的比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的图 都是那里搞来的  ?

论坛都有的

网友:
原来是线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钱买呗,淘宝什么都有,上次有个,连型号我都 不知道,那个卖家一个个的比对

那不要钱吗 这样基本都没成本的

网友E:
楼主可以帮客户换个线,飞线可能不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帮客户换个线,飞线可能不牢

话说这是我自己的机器。 飞线怎么可能不牢 肯定比原来排线的线粗多了牢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玩苹果,好想也像楼主一样收台回来自己研究,不知楼主这款多少钱收的

七百加  这个价钱 用来玩玩还算划算

网友:
苹果的我动桥都不敢动。怕做不好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发现

网友:
楼主太有耐心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