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不定时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6-01-29):
       接了一台联想V360机器,故障现象为进系统掉电,有时进了系统过一会就掉电自动重启电流到0.8A左右不动,屏幕不显示!
       拆机看CPU座子背面有2组乌龟壳,怀疑是不是乌龟壳出了问题,对2组CPU供电打波,发现其中一组开机之后波形会有断掉几次然后,测量电感前段,MOS管驱动脉冲,波形都差不多,出发之后会断几次,而另一组供电上电之后是持续的波形,看起来很正常!另外这款机器CPU座背面还有个NEC大电容,心想NEC大电容曾在三星,宏碁这些个机器上出现过开机掉电,但没碰到过开机掉电还会重启的,但不管怎么样还是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CPU供电波形,发现波形还可以,于是把目标锁定在了会输出断几次波形的那路乌龟壳上了!
     看起来有问题的波形图如下:

就是这组电感前端的波形,另外一组CPU供电是持续波形就不上了
个人认为问题就出在这组供电上,首先换掉这组乌龟壳,再测量波形,还是一样!再换控制芯片ISL62882,再测量这组波形,还是涛声依旧!最后火大把另外一组的乌龟壳也换了,再测量,还是如此!
       再维修过程中把客户的I5CPU(M480)换下来,已经换成我自己的双核CPU,此时实在搞不出这波形,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把最有怀疑对象的乌龟壳及芯片都换了,装机试试吧,结果开机测试完全没问题,心想难道是客户的CPU挂了??于是又装上客户自己的CPU测试,还没进系统就掉电重启了,故障跟原来的一样,哪怕进了系统过一会也会掉电重启电流档再0.8A,这下真是蒙了!再换我自己双核的CPU,测试几个小时不管怎么样一点都没问题,把客户的M480装的我另外一台Y460上去测试,CPU没问题!这时真纠结了!到了晚上越想越觉得会不会是那NEC引起的故障,曾经听以前的同学说起过他刚开始修三星R428开机掉电时换了个低版本的CPU就能使用,跟客户报CPU坏,但过一段时间又出现故障,最后换NEC搞定(那时他们都还不知道NEC问题,修笔记本修的比较早)。
      第二天到店里拆机二话不说先干掉NEC,换了4个330代替,装上客户的M480装机测试,(又特地用示波器打了一下上面的哪组CPU供电波形,还是跟之前一样,开机波形会断3次,而另一组是持续的波形),测试一天机器没任何问题了,机器是修好了,但搞不明白为何2组CPU供电,出发开机电压刚开始起来的波形会不一样,一组一直持续波形,一组会断3次,难道是再条件输出电压??

网友:
理论扎实  经验丰富 值得学习

网友:
NEC大电容先搞

网友:
觉得是节能控制!

网友:
楼主的波形图没有传上来啊??看到一半的时候我也以为是CPU的问题,可最后还是NEC的事,掉电再从起确实少见

网友:
一看那乌龟壳和大电容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还用示波器?

网友:
理论和经验还是有差别啊

网友A:
铁壳MOS管确实是通病,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一代的U也是容易坏

网友:
这个是哪里的......................

网友:
是不是铁壳管有问题呀

网友:
这个在戴尔的机器上遇到过

网友:
一般看到NEC就干掉他

网友:
要深究 还是有难度的 呵呵

网友:
我修过2台ACER E1-471G也是掉电,一台换固态硬盘好,一台i3二代换双核好的没NEC大电容

网友:
我等菜鸟一看就懂啦。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很难修

网友:
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你也修到过着机器开机掉电重启到0.8A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壳MOS管确实是通病,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一代的U也是容易坏

这机器是NEC出问题,一代乌龟壳坏掉CPU不容易烧,2代的乌龟壳挂掉CPU基本挂掉很难幸免!机器故障奇葩在开机掉电重启到0.8A,要是单单不定时掉电的话,看到NEC老子早直接干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