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野配ipad修复,第一次遇上

楼主(2016-01-28):
故障:不充电,插充电线有显示充电符号,就是充不进。国行,保修期内,送维修中心,打开一看,野的,无保。先上图欣赏一
不拆开,高手也非常难辨别真假,CPU焊接上去,焊膏也没清洗,估计不是工厂机器贴的,维修中心不修,本维修点自己修了,

吹下来测了一下Q8104,好的,再上回来上电测试,在插入适配器的时候,Q8104的G极还是高电平,不打开管子,查了一下管子直接是U8100控制,为了确定不换错,断电测试了电池座和Q8104 G极,测试电池座的阻值,温度脚500多,通信检测脚600多,正极600多,正常,中间两个直接进去U8100,只有换试试了,两百多一个的电源管理芯片,还真是贵啊。。换后修复。没什么含量的帖子,只是想发发,这个也可以做假,太厉害了。。。传说中的野配啊。。。 修复后肉照,可以充电了。。。本来有ID锁的,我连接WIFI后,我没点同意就自动升级重启了,重启后需要激活,不用输入ID,ID锁消失了,神啦,,,哪位专家遇到过,什么情况呀!!!现在功能一切正常。。要是6S可以这样,就发达了。。

网友:
ID锁估计已经远程解除了

网友:
很牛啊,学习下。ID自己解了 哈哈

网友:
这么牛逼,还带自解ID,厉害。

网友:
ipad  还是能做板机

网友:
果然很牛啊,真心佩服现在的科技,啥也能配。

网友:
还能这样啊

网友:
造业啊真是。人人都在造业。造假就是造业

网友:
LZ  遇到过换屏锁上     MINI2和平板5代我都遇到过     不知道为什么郁闷死了    客户知道ID还好,不知道的就惨了

网友:
谢谢版主,真是感谢

网友A:
野配是什么意思?不是原装屏?还是用别的屏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野配是什么意思?不是原装屏?还是用别的屏改的?

是主板不是原厂制造出来的,那个平板第一次拆开,里面用透明胶粘着,正品是用螺丝,还有金属盖子等,还有排线直接焊接上去的,不是插口的。你拆过IPAD一看就明白了的。

网友:
换个芯片还把ID弄没了,怪了

网友:
这个东西卖多少钱

网友:
没看出来 是假的 啊

网友:
门外汉~~必须要向楼主 好好学习高招

网友:
我大天朝的山寨和假货 就是强大啊!!!!

网友:
如果都这样就好了,换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就能破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