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8lmt集显不显、杰嘉G41不跑码、技嘉MA785GM死机维修

楼主(2016-01-28):
今天修好的3片板
1、技嘉78LMT

此板是集显不显示 但是插独显能显示 首先测VGA口

1 2 3脚75欧正常 13 14的阻值也正常 既然正常就换门电路

型号是74hct32d 再料板上拆了个换了上去故障依旧
整理下思路看看有没什么遗漏了 重新测了电压等一切正常 看跑的代码发现了不对的地方
C1 C3后跑50 FF 这时已经显示了(插了独显) 这代码感觉不太对 刷个BIOS看看

刷完后正常跑码到25集显亮机

2、杰嘉G41MT

此板是不跑码 无CPU供电 内存 桥等电压都正常 测PWM芯片工作条件型号是UP1608pk

18脚VCC 5V 3脚EN 3.3V 正常 这个芯片经常坏 于是找了个UP6206AK换了上去(1608PK和6206AK是可以代换的 修过很多板了)
换上去后故障依旧 这下没思路了 测阻值把 测了半天发现了问题

图中的R188是个2R2的电阻 实测变成了670多欧 更换后跑码亮机

3、技嘉MA785GM

这是小区内老妈的麻将友的 说什么也要修好不能让老妈丢脸
此板走了弯路 这板故障是死机 进PE都进不了 测了各大供电一切正常 刷个BIOS把
刷了后还是一个样子 想了想会不会是南桥问题 于是架上BGA烤了半天
故障依旧! 好吧 会不会是其他问题 于是更换CPU 内存后 涛声依旧!
这什么情况 再测一遍供电 信号 全都正常 不是吧 难道要给老妈丢脸了?
实在没办法架上BGA干北桥把 正准备按开始时发现了异样

南桥上面的靠右的电容有一点点的膨胀 看不太出来 用手摸了下有点突起 想了想不会是这货的问题把 反正都没办法了 换了看看
就是它
结果更换后测试PE顺利进入 装了系统测试没问题 顿时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哎 看来修板还是要细心点啊

网友A:
感觉楼主说的好简单。

网友:
楼主是个很仔细的人了
测试2r2 电阻  看电容
厉害
维修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B:
那电容是不是你烤南桥时 烤鼓的

网友:
楼主好仔细啦  学习了 为什么每次自己找故障就那么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说的好简单。

修好了,写出来看起来都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电容是不是你烤南桥时 烤鼓的

呵呵,这真有可能,可能本身就是南桥问题,烤了之后好了,但是那个电容又被干爆了。最后换了电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真有可能,可能本身就是南桥问题,烤了之后好了,但是那个电容又被干爆了。最后换了电容好了

电容本身工作也受环境工作温度影响本身鼓包的话标称容量将会下降从而引起南桥主供电输出异常造成机器进pe死机

网友D:
是不是掉料了呀。

网友E:
R188电阻是什么作用和谁相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R188电阻是什么作用和谁相连?

我也想知道  这是盲测的还是看图纸的

网友G:
干南桥的时候不拆掉电容吗?温度这么高,电解电容很容易挂掉

网友H:
第一块   是不是BIOS关闭集显了!

网友I:
经验贴。。。。那电阻是不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经验贴。。。。那电阻是不是起保护作用的?

2R2是限流保护电阻连接UP1608pk芯片28和33脚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第一块   是不是BIOS关闭集显了!

不是,BIOS程序出错导致主板集显不显示,即BIOS里应该是打开集显功能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干南桥的时候不拆掉电容吗?温度这么高,电解电容很容易挂掉

可能是楼主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电解电容在工作温度高散热不佳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鼓包情况,即本身标称容量都会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E:
R188电阻是什么作用和谁相连?

推测是连接UP1608pk芯片28和33脚的,即本身另一端连接主板电源接口12V电压测试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经验贴。。。。那电阻是不是起保护作用的?

就是限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掉料了呀。

不是R188电阻掉件,其实际意义就是本身受潮腐蚀内部阻值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是限流保护。

明白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电容是不是你烤南桥时 烤鼓的

确实有可能 修板前也没仔细观察 太粗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是,BIOS程序出错导致主板集显不显示,即BIOS里应该是打开集显功能的。

对的 BIOS插独显看了是有开了的 跑码又不正常所以刷了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能是楼主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电解电容在工作温度高散热不佳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鼓包情况,即本身标称 ...

是我自己太粗心了 没考虑到这个问题 上BGA时就应该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经验贴。。。。那电阻是不是起保护作用的?

不是  一般是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知道  这是盲测的还是看图纸的

算是经验吧 修过不少2R2腐蚀不良的 一般客人在能快就快 所以很少按图纸来一步步查

网友:
楼主修的漂亮,心里真寻思这R188的来龙去脉,下面就看到各版主的的解释。很感谢。

网友:
心细,眼睛好就修主板的前置条件

网友K:
先加分。第一个和第三个受用了谢谢。第二个r188电阻没看到位置,也不知道起到什么作用,所以没有得到启示。如果楼主详细解释会更懂得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先加分。第一个和第三个受用了谢谢。第二个r188电阻没看到位置,也不知道起到什么作用,所以没有得到启示。 ...

就是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
楼主的观察力厉害

网友:
2r2正常是多少欧

网友:
正常是2.2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