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41MT-S2P REV.1.3 第一次能开机正常显示 进入系统一会死机 关机后再开跑C1重启.

楼主(2016-01-28):
技嘉 GA-G41MT-S2P REV.1.3 主板
第一次能开机正常显示,进入系统一会死机,关机后再开就是跑到C1重启,不断循环。要重新断电一会儿重新插电才能开机,然后就又是和前面说的一样。死循环。
1、刷BIOS,无果;
2、加焊北桥,无果;
3、换晶振,无果;
4、换IO旁边的822排阻,完美解决。
时间关系,没有仔细研究为啥这样,如果你碰上了就试试,别问我是谁,我是雷锋!
关键时刻到了,请看图

再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特写

一个别致的疯子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楼主这排阻具体电路原理是什么可以注明下吗  谢谢

网友:
排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怎樣知道是排阻壞了?

网友:
排阻在这里起到甚么作用?

网友:
高好多CI循环都报废了

网友:
说说问题的原由吧??

网友:
这个排阻是调节内存时钟比率的信号的上拉电阻

网友:
不错,但是为什么换822呢

网友:
没图,也搞得定啊,真高手

网友:
看不懂, 为什么 是IO 旁边的822?

网友:
能说说这个822的电路图?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

网友:
不错 多谢楼主分享  楼主是一个一个换的么

网友:
从英文表示来看,其实是:......
其实我也看不懂!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5470-1-1.html
图纸我是在这里下载的,就不重复了。现在管得很严。

网友:
这是s|O上32脚电源好信号上拉,说一句

网友:
啥时候技嘉也坏822了?不是华硕的专利吗

网友A:
这个排组到IO的那个引脚?是检测电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排组到IO的那个引脚?是检测电压的吗?

推测是管理检测CPU风扇电路工作温度的。

网友:
这822真爱坏

网友:
这822不是华硕才有吗?

网友:
感谢雷锋的分享

网友:
不懂,但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别的板子也试试,说不定笔记本也一样呢?又学到一招

网友:
技嘉也跟华硕一样,爱坏822排阻,谢谢分享,不知道排阻起了什么作用

网友(2016-02-27):
感谢分享,修机待用

网友(2017-03-30):
技嘉的822也喜欢坏

网友:
谢谢分享,不知道排阻起了什么作用

网友:
真高手,没图也搞得定

网友:
很实用,这种板应该会经常遇到,学习了

网友:
这通病一定要记起来,要不去查要查好久

网友:
看来技嘉的也爱坏822排阻,还以为华硕的多呢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以前就换掉882电阻,不知此电阻作用。

网友:
以后此排阻坏可秒杀。

网友:
822坏的很少吧
我一般都碰到的都是虚焊

网友(2017-05-08):
学习了,继续努力

网友:
华硕主板的思路修到技嘉的主板上去了

网友:
822好熟悉的名字哦

网友:
有图有真相,这个是真的不错,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2017-07-29):
技嘉上的822坏我目前暂时还没遇到,但是华硕上的822我们都是从技嘉上的822直接换过去哈哈

网友:
我也碰到过同样的毛病,也是苦恼了好久最终才找到真正的毛病,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应该是短线 仔细看吧 绝对的断线了 我经常遇到

网友:
解决了吗什么问题能分享吗问题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次 同故障 第一次能亮 关机启动跑C1 要断掉电源重插才能亮

网友:
在迅维网这里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这是给南桥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
这个822排阻怎么检查出来啊 关键能开机

网友:
很不错,楼主辛苦了。值得学习 很不错,楼主辛苦了。值得学习

网友:
在以后维修中不能靠猜测,还得测量各元件工作条件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不 太好修,很麻烦,楼主厉害,

网友:
学习了,不错,特别好的文章,感谢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
这个排阻坏了,怎么判断?之前查过说只能代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