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线盘那一端接300V,那一端接IGBT。

楼主(2016-01-28):
电磁炉线盘那一端接300V,那一端接IGBT。从原理上分析一下。这是从网上找到的。讨论一下。电磁炉线盘的接法:
从外圈开始,按顺时针绕线的外圈接IGBT,内圈接+300V。从外圈开始,按逆时针绕线的外圈接+300V,内圈接IGBT。
根据安培定则(右手螺旋定则)的原理,用右手在线盘上,伸出大拇指向上(因为锅在上面),则四指所指的方向为电流方向,电流方向确定了就知道那个脚是接+300V了。

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错的。1、磁场的方向只会影响涡旋电流的方向,就是锅底加热电流的流向。加热时磁场向下上面N下面S,就不能加热吗?
                      2、既然是电感就会产生自感电动势。同电感的方向应该没有关系,只同电流方向有关系。也就是说改变磁盘接法,                          同步电路应该能够正常工作。
                      3、有资料介绍改变磁盘接法有可能会烧IGBT。这是维修经验。磁盘肯定是有接法的。但是原理是什么。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好学生,知道分析原理,我就不行,

网友:
内圈接IGBT可以减少干扰,抗干扰能力强的机子应该随便接都不怕。

网友:
对电磁学一窍不通

网友:
它不是直流,,,,,,

网友:
怎么接都行的,我都没记过,修完肯定也有反的,没烧过

网友:
找了一下电感计算公式L=μ×Ae*N2/ l
其中:L表示电感量、μ表示磁心的磁导率、Ae表示磁心的截面积、N表示线圈的匝数、l表示磁心的磁路长度。发现线圈越大电感量越大。如图

左面是真正的磁盘线圈,采用螺旋结构。右侧是简化后的线圈,采用同心圆结构。发现外侧电感量最大,然后逐渐减小。磁盘线圈等效于由大到小的电感串联。产生的自感电动势也是由大到小,外侧最大,内侧最小。如果发生电压波动,或磁盘轻微短路,那么外圈上的电压波动要比内圈大的多。因为是感性元件,这种电压的波动不能很快的在整个电感达到平衡。如果外圈接IGBT,那么对IGBT的影响要比内圈大的多。所以内圈接IGBT要安全的多。欢迎讨论指正。

网友:
好迷糊,完全看不懂

网友:
图片中的不是右手螺旋定理吗!

网友:
这个说法我认为不合理,电磁炉线圈为脉冲交流电,只有交流电通过电磁线圈时才能产生交变的磁场,这个磁场才能被导磁的锅体感应到,由于锅体是导电的和导磁的,锅体底部相当于很小的线圈和磁体的组合,线圈是闭合的。当交变的磁场通过这些小线圈和磁体时,小线圈因短路而发热才生涡流,这就是为什么电磁炉锅体能被加热的原因。所以开关管接哪端都可以。但有一点要注意,就是线圈的反向电动势会击穿开关管,因而换开关管后要加强检查反向电动势的泄放电路是否正常。一点建议,不一定对。

网友:
我记得以前看过资料说是线圈的外圈接IGBT,内圈接300V。后来也注意过电磁炉出厂时,这磁接的多。

网友:
我一般是怎么拆就怎么装回去

网友:
但你忽略了一点,它是交流的,方向是变化的,,,,

网友:
冰箱的空压机坏了怎么修啊

网友:
怎么接都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