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玩英雄联盟延迟高怎么办

楼主(2016-01-29):
英雄联盟是众多玩家喜爱的游戏之一。不过如果在游戏过程中发现英雄联盟的延迟高,出现卡顿的现象,那要怎么办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win7玩lol游戏延迟高的解决方法如下。

推荐:win7纯净版系统下载(win7zhijia.cn/xitong/chunjingban/)

  原因分析:

  电脑配置方面:网卡性能差,造成网络丢包问题
  线路方面:入户前的线路质量不好引起的延迟高,这种情况只能联系运行商。
  大流量操作:后台有下载,或者在线看电影等极大占据宽带,检查下电脑后台是否有下载软件自动启动了。
  服务器方面:网络高峰期,网络负载高都会造成延迟,这种原因的话建议下载个网游加速器使用。
  解决方法:

  1、按下键盘上的“win+r”键打开“运行”窗口输入“regedit”命令,打开“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2、依次打开“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Audiosrv”这个项,双击打开右侧的DependOnService项目,把其中的MMCSS删除,保留另外2个,然后点击确定,重启电脑。然后再右键点击“计算机”,在服务项中找到“Multimedia Class Scheduler”,先停止这项服务,然后再将启动类型设置为“禁用”即可;

  3、按下键盘上的“win+r”键打开“运行”窗口输入“gpedit.msc”命令,打开“组策略”;

  4、打开“管理模板”---“Windows组件”;

..............

如要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win7zhijia.cn/jiaocheng/win7_5522.html文章链接

网友:
又是外连,屏蔽。

网友:
没想到网站业务繁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