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4点不亮

楼主(2016-01-29):
华硕X44E 版号:K43LY 5.0 ,开机加电,电流跑o.9不动,刷了几个BOSS还是这样,有什么通病或者什么思路提供一下。。。。。

网友:
这个估计没几个人会回答你。没说明白具体情况,哪些供电之类的都没说。

网友:
发的太简单了  你的查查  看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OK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可以吧情况说的具体点

网友:
供电是不是都正常,缺不缺电压

网友:
描述不够详细。没法回答

网友:
具体说说吧

网友:
你这都跑0.9了还有什么通病可言

网友:
三板斧吧,焊桥,只能这样回答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