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数据恢复 认不上U盘咋办?

楼主(2016-01-29):
U盘数据恢复 认不上U盘咋办?
数据恢复

网友:
找专业数据恢复的,这个要设备的

网友:
先把U盘修好了,再说恢复吧

网友:
把U盘拆开 然后看看是否断线把U盘 修好在做恢复

网友:
认不到U盘,提示未格式化吗?

网友:
先检查电路,如果没有问题,只有拆芯片重组。

网友:
要试用一模一样的U盘,那就吧那个显存颗粒。已过去应该就行。。。

网友:
楼主描述的太过简单,如果不是专业人士,而优盘里又有重要数据的话就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