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触摸通病解决思路参考

楼主(2016-01-29):
三星触摸问题多。最近本人维修一台伤不起呀。无意在网上看到一张电路图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少走弯路。这张电路图可以看到只有把R3 101取掉就可以让K1保持高电平常。开关不起作用。

网友A:
你把开关分压电阻区掉 显示器是修好了  大部分客户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问题来了 有小部分不接受你这样的维修效果  人家要关 不是关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开关分压电阻区掉 显示器是修好了  大部分客户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问题来了 有小部分不接受你这样的维修 ...

没办法。触摸开关太贵了。成本增加。当然合适的价格还是可以给换的。

网友:
还没有遇到触摸坏的一搬都按键

网友:
一般触摸的坏的少

网友:
楼主,取掉R3 就可以不插开关条就开机么。   这样用来检修到是很方便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哪种机型的,,,能对应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哪种机型的,,,能对应上吗

t220 三星触摸都差不多

网友:
有这个电路,对触摸按键的故障就好分析了,,

网友:
我遇到的三星触摸失灵,拆开看,都是腐蚀,原因不详啊,清理干净,补好线,大多能好

网友:
取掉不要,有的我会改个开关板背在后面

网友:
就是开机后,触摸开关不起作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把开关分压电阻区掉 显示器是修好了  大部分客户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问题来了 有小部分不接受你这样的维修 ...

不接受就叫他加钱换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接受就叫他加钱换呗

三星触屏的额可以收的起价钱 报客户 200元  一个按键就要50了  我买过 还不带运费  最少都要报180 要不 就不鸟他    学会了楼主这招 80到100可以修  告诉客户按键无效  就好了 要用按键加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