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显示器画面时而闪现

楼主(2016-01-29):
小白白求大神指导思路,外接显示和外接不显两种情况分别怎么入手

网友:
不是吧  真的是屏

网友A:
也不一定是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一定是屏坏............

测量所有引脚电压都正常,把屏拆了,发现后面的排线有地方松动了,已修好,谢谢回答

网友:
把屏换一下,还是查显存供电

网友:
换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