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不触发

楼主(2016-01-29):
联想G480不触发
3V  5V  正常
刷完EC   BIOS ,裸板能开机
装起来不行了,接着刷完南桥也不行
不知道怎么修了,没有思路了

网友:
i5的板子,价值较高
老师些帮帮忙啊

网友:
裸板能开机  装上不能开机   那么很明显是外接有问题啊   你还不如一件一件的排除

网友A:
换个人装一下看别人是如何装的。

网友:
把外设一个个来接,看是哪里的问题吧

网友:
没用,EC换了
也是没用

网友:
外接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
刷过了,有一下有用
再开又没用
3V  5V一直 好的
是不是那里脱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人装一下看别人是如何装的。

裸板也不能开机啊

网友:
裸板也不能开机啊
要是裸板能开肯定是外设

网友:
EC 换过了
老师些怎么修

网友C:
你刷完EC,裸板能开的话,,看看外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刷完EC,裸板能开的话,,看看外设。

都刷过裸板不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刷过裸板不能开

老老实实查条件吧。  一步步的来。查查EC 南桥条件是不是都满足。

网友:
有联电的地方吧

网友D:
一点电流也不上吗?

网友:
G480 三代的,SLJ8E,,这块板,是要不少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裸板也不能开机啊

你前后说的咋不一样呢?这样谁也不好说如何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点电流也不上吗?

一点电流也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前后说的咋不一样呢?这样谁也不好说如何修了。

裸板一直不能开机

网友E:
要是有块好板子测下外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有块好板子测下外接就好了,

有板子试,外接好的

网友:
楼主修好分享一下,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进水的话多看看周边电路是否有腐蚀,插上电源测试开关到EC是否正常,ec到桥片是否正常,关键待机出的几个信号都有没

网友:
有待机不开机,就按开机时序 慢慢查。从开关信号到触发上电 亮机。

网友:
呵呵,小白还是找师傅来修吧!